单片机供电PCB布局设计问题

楼主(2023-02-24):
12V使用DCDC模块降压5V给串口屏供电,5V通过LDO降3.3V给单片机供电,PCB布局单片机和DCDC,LDO距离很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完全没问题,还可以更近

网友C:
近才是好的

网友D:
LDO没有链接GND

网友D:
电源滤波电容对GND线太细了

网友E:
对于DIY来说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严格要求来说还是有问题的;数字和模拟电路要求是尽量远离;DC-DC不像LDO;DC-DC是开关电源,同步降压,这是会有高频开关噪声的,会对单片机产生一定的干扰; 比如通讯,时钟 ADC转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DIY来说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严格要求来说还是有问题的;数字和模拟电路要求是尽量远离;DC-DC不像LDO;D ...

如何把DCDC模块放背面,和单片机不在一层,会不会好点,电感用屏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何把DCDC模块放背面,和单片机不在一层,会不会好点,电感用屏蔽的

一般来说电源建议放在独立的一个区块,比如上下4个角,或者靠近电源输入的插座或者接口; 不建议把电源变换电路放在PCB板子的中间,

网友F:
没有问题,消耗功率不高发热不会严重,谈不上影响单片机

网友G:
MCU周边空间那么大,为了要往buck那里挤?

网友H:
该电路将适用于这种电路板拓扑结构,但有时“奇迹”会神秘莫名地发生。 例如,突然復位,或通信程序運行不穩定,輪詢按鈕,形成延遲等。
如果您有競爭對手 - 給他這個“幸福”(電路板拓撲)。
理解為什麼“奇蹟”會在真實設備中發生是非常困難的,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密的設備。
為了防止在實際電路板中出現“奇蹟”,有必要在拓撲結構中將微處理器的所有 GND 電路連接到 LDO 穩定器的唯一 (!!) GND 點。 同时,LDO 绑定电容器的所有 GND 线也必须(!!)连接到这个(唯一!)点。
如何實際操作(2 個步驟):
1)
- 將LDO芯片順時針旋轉90度;
- 將兩個 LDO 輸出電容器旋轉 180 度;
- 盡可能靠近 LDO 穩定器的 GND 引腳,放置一個孔徑至少為 0.6 mm(越大越好)/用於將 GND 連接到下側多邊形/;
- 從每個輸出電容器到這個過孔放置單獨的(!!)GND 走線;
- 從輸入電容到這個過孔放置一條單獨的 (!!) GND 走線;
- 從 LDO 穩定器的 GND 支路到此通路放置一條單獨的 (!!) 路線;
- 從 DC / DC 轉換器(12V 到 5V)的 GND 引腳到該過孔放置一條單獨的 (!!) 路由;
- 一定要禁止(!!)在该区域“填充”GND 多边形,也就是说,以上所有 GND 走线不应连接(!!)到电路板顶部的 GND 多边形。
2)
- 盡可能靠近微控制器的每個 GND 引腳,放置並連接一個過孔,孔的尺寸至少為 0.4 毫米(越大越好);
- 为了降低布线的复杂性,GND 过孔被放置在微电路外壳下方(在中心);
- 在底部,微控制器和其他部件的所有(!!)GND 過孔都連接到實心(!!)GND 多邊形(它通常佔據整個底部)。
LDO 穩壓器的 GND 走線的這種鋪設大大降低了電路板運行過程中出現“奇蹟”的可能性(我們自己多年的經驗)。
我為我的糟糕語言道歉 - 翻譯並不完美。
LDO 穩壓器的 GND 走線的這種鋪設大大降低了電路板運行過程中出現“奇蹟”的可能性(我們自己多年的經驗)。
對於語言錯誤,我深表歉意 - 翻譯機並不完美。

网友I:
DC/DC的功率地与MCU GND 最好单点连接,防止高频干扰耦合到单片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