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口赋值低电平后,再赋值高电平电压回不来?

楼主(2023-02-24):
用单片机P1.0口 做驱动使能(驱动器低电平运行)
用按键控制
按下按键 端口输出低电平,正常
松开按键 端口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ENABLE=p1^0
按键按下
ENABLE=0; 低电平  正常
按键松开
ENABLE=1; 不行  还是低电平

应该怎么赋值

网友A:
检查电路连接

网友B:
一开始电平是高还是低呢?是不是外部短路了?

网友C:
代码不完整,找找例程吧,看看是不是引脚定义错了

网友D:
基本是程序问题。
你可以先自主输出高低看看,比如一开始就输出高1秒,低一秒,不断循环。

网友E:
跟IO口设置属性及外围硬件连接有关。

网友F:
一般是程序里逻辑问题,就是低了后再也跑不到拉高那句了

网友G: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好了, 10几秒钟的问题, 等你发个帖子来问,自己早就已经测到问题了;  搞软件还是要学点硬件基础的;
按键松开,P1.0口不会变高? 那就拔掉P1.0口接的所有外接设备,用万用表测量一下P1.0, 如果是高了,那就是外接设备的问题; 如果还是低,那就是你软件写得不对;

楼主(2024-02-14):
引用 网友G: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好了, 10几秒钟的问题, 等你发个帖子来问,自己早就已经测到问题了;  搞软件还是要学 ...

对呀  哈哈 回头我测试一下
由于这个问题 我用别的方式解决了
所以也没有再 研究过
回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