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IO口赋值语句

楼主(2023-02-24):
P1=0xff,P2=0xff;和 P1=0xff;P2=0xff;有区别吗
还有P1=1,P2=1;和 P1=1;P2=1;这样也行,不报错

网友A:
C语言中,分号是语句结束标志,逗号是表达式结束标志。

网友B:
一个意思 建议用第二种 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中,分号是语句结束标志,逗号是表达式结束标志。

实际过程中,有没有差异。如果是豆号,是同事赋值吗?分号是一个个赋值?

网友C:
建议用分号。不会同时赋值的,软件是串行执行的

网友D:
下面这样写不报错,而且P1 和P2 都能赋值0xFF;说明语句确实在执行;但是不规范;最好用规范写法.
        while(1)
        {
                P1 = 0xFF,P2 = 0xFF;
        }

网友E:
这个没啥区别吧,为了程序好看点推荐用分号隔开

网友E:
我用的时候感觉两种都没啥问题,不过为了程序好看,规范一点的话,用分号隔开比较好

网友F:
楼主应该系统看一下C语言,有一个叫“逗号运算符”,了解一下。基本语法的问题。

网友G:
你测试可仿真没问题,就是OK的。如果选语句肯定要选简单明了的。这样放便以后修改。

网友H:
这一个例子都一样!但最好使用分号隔开!

网友I:
有没有区别都不重要
一条语句占用一行,这是最基本的书写规范
等号前后加个空格
就像这样
P1 = 0xff;
P2 = 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