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的警告***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楼主(2023-02-2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INIT?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INIT_1602?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KNOW?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ISPLAY?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ED?2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MAIN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C_INIT)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MAIN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C_INIT)
    ADDRESS: 0154H
Program Size: data=18.5 xdata=0 code=780
creating hex file from "22"...
这些怎么搞

网友A:
一些未使用的函数被编译进入芯片,也就占用器件的空间而已,空间够用就无所谓。

网友B:
定义了一些函数,然后没有使用

网友C:
一般是未调用函数的警告。
如果是51,最好注释掉未调用函数,否则编译器会给这些函数用到的变量分配独占的内存。

网友D:
L16的警告;一般是因为有函数没有被调用的警告, 一般自己知道 就可以忽略; 如果觉得不好看,有强迫症, 按照我的1-2-3步设置忽略这个警告就可以了。

网友E:
warning一般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个是你没实际调用函数才有的

网友F:
warning也未必都可以忽略,楼主位最后两个warning是很严重的错误,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G:
最好看一下warning内容,再决定是否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