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屏T5L通信程序问题

楼主(2023-02-24):
关于迪文T5L与51单片机通信问题 刚开始用的DGUS的屏 通信是没问题的 但是换成T5L的屏后通信就出现问题了 按键需要按两次串口才能返回到数据,程序里面的数据接受指令也改了 不知道是哪里错误 请教下  下面是程序 另附上完整程序

网友A:
这得用实际屏做测试,换屏后屏的响应速度有改变,你的单片机程序要适应串口屏响应速度。

网友B:
认真阅读屏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