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按着开机保存一组数据到EEPROM中,或第一次上电自动保存一组数据到EEPROM中

楼主(2023-02-24):
外接了个压力传感器,现在标定是按下一个键保存第一点(零点数据),写入eepreom;然后加500g砝码,再按下另一个键保存第二点,算出斜率称重。但有个问题是如果在使用过程中误触到这两个键,斜率都改变了,肯定不准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一条直线无非是b和k两个参数。
因为可以不断校准零点,并且可能有随时校零的需求,所以校零这个按键设置成按1下,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关于k的校准,你可以设置成一个复杂的按键。比如2下短按+1下长按+3次短按来校准k。这样一个按键就可以了,不用弄2个按键

网友B:
把按键有效检测时间加长,或者用组合建进入校正模式,按键才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按键有效检测时间加长,或者用组合建进入校正模式,按键才能有效。

时间加长肯定不行,影响效率,目前用的组合键,加+菜单键标定0点,减+菜单键标定另一个点。但这些键都在面板上,手指大的可能会误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直线无非是b和k两个参数。
因为可以不断校准零点,并且可能有随时校零的需求,所以校零这个按键设置成 ...

理论上很好,但这样标定大量做时就很难把控。

网友C:
用户标定,都要按键组合甚至要输入管理密码。工厂生产标定一般是用某个IO进入标定,或者是通过通信写入标定数据。

网友D:
很简单:
设计成两个环境:
环境1:为设计环境,此状态下,按下键,就保值。
环境2:是工作环境,此状态下,无论如何按键,都不会发生保值。
如果区分环境1、2呢?做个标记H就可以了,H=0\1,就可区分了。
如何设计H呢?你要想个招:
这里提示一种方法,打过【魂斗罗】游戏呢?设置30个人有口诀:上上下下左右左右ABAB。你也可以通过对按键按压次数及时长,改变H值。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