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单片机板子的密码锁荔枝

楼主:
普中板子密码锁,不用数组。

1.用矩阵按键来输入0~9的数字来输入密码,在数码管中显示。
2.输入密码后用独立按键K1确认密码输入。
3.如果密码正确,LED灯亮任意一盏,不与38译码器冲突。
4.如果密码错误,鸣叫三秒后进行密码重新输入。
5.如果错误三次数码管显示ERROR

网友A(2023-03-02):
手头也是普中HC6800-ES V2.0板子,仿真有待学习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处理LONG数据类型比处理CHAR数据类型花费时间长,将LONG数据类型修改为4个CHAR数据类型同样能达到8位密码,不使用CHAR数组8个存储8位密码,处理时间变长一直找不到原因,对比上贴1302才觉得应该是数据类型不同处理时间也不同,虽然同样都是处理8位数码管数据.

网友B:
已经证实了上述推论,确实是因为处理不同数据类型引起的时间不同,修改为用4个CHAR变量存储8位密码后延时值由24变到47都约为5毫秒的周期,这样就为调节蜂鸣器频率提供了更大可调范围。

网友B:
之上写了按键不影响数码管显示的2条语句,随着LONG数据变为4个CHAR数据,最后一位数码管的数码段就会有叠加现象出现,这就说明显示太快了,要做适当修改如下:
while(P1!=240)if(++Ys==47){XianShi(w);if(++w>7)w=0;Ys=0;}
while(k==0)if(++xd==47){XianShi(w);if(w>7)w=0;else ++w;xd=0;}
4个CHAR变量存储8位密码,使我想起了数码管显示数据左移的荔枝了和大位数了.

网友C(2023-06-04):
请问一下共阳极数码管怎么写密码输入正确后led灯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共阳极数码管怎么写密码输入正确后led灯亮

数码管类型无甚区别,区别在于段数组不同,位驱动电平不同而已;输入密码判断如果正确点LED否则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