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超声波传感器(HC-SR04)的数值在什么范围时会发出声光报警?

楼主:
实验四  超声波测距电路设计
实验目的:1、了解超声波传感器HC-SR04的特性
          2、学会搭建超声波测距电路
实验软件:proteus  keil软件
实验内容:
超声波传感器(HC-SR04)介绍。该超声波收发模块可产生40kHz的方波,经放大电路驱动后超声波发射探头发射超声波,发射出去的超声波经障碍物反射后由超声波接收探头接收。
当没有发送超声波时ECHO引脚输出低电平。从开始发送超声波到街道回波这一段时间内ECHO引脚均为高电平,可以此控制计数器的启动与停止。在ECHO引脚上产生方波脉冲的脉冲宽度与被测距离成线性关系。使用HC-SR04超声波收发模块进行距离测量测量时,单片机只需要输出触发信号,并监视回响引脚,通过定时器计算回响信号宽度,并换算成距离即可。此超声波模块所需单片机的引脚少,便于控制。
电路如下:

问题:1、当超声波传感器(HC-SR04)的数值在什么范围时会发出声光报警?
      2、当超声波传感器(HC-SR04)的数值在什么范围时会报错?(各截图一张,并列出范围)

网友A(2023-02-25):
你这连源程序都没有 就一个hex文件? 仿真文件也没有,怎么帮你解答;

建议初学者 还是买个最小系统板实验,比仿真看着更直观;

网友B:
你给的实验器材不够,无法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