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延时程序 我咋看不出怎么自适应时钟呢?用22M和11M明显不同嘛

楼主(2023-02-24):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宏晶科技的资料及程序   */
/*---------------------------------------------------------------------*/

/*************        功能说明        **************

本文件为STC15xxx系列的延时程序,用户几乎可以不修改这个程序.

******************************************/

#include        "delay.h"

//========================================================================
// 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网友A:
自适应时钟就是不同的MAIN_Fosc定义的频率不同,然后通过/13000计算得到不同的延时值

网友B:
MAIN_Fosc定义成22M或11M,会有2倍的差别的。

网友C:
i = MAIN_Fosc / 13000;时钟高,i就大,循环次数多;反之,时钟低,i就小,循环次数少;

网友D:
MAIN_Fosc会变化的,需要你去设置

网友E:
MAIN_Fosc是一直都改变的,你可以自己去具体定义一下

网友F:
这个MAIN_Fosc   在程序前面肯定有宏定义
举例比如:
//5us 延时函数,自动适应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定义主时钟HZ

void delay5us()
{
    #if MAIN_Fosc == 11059200
        _nop_();
    #elif MAIN_Fosc == 12000000
        _nop_();
    #elif MAIN_Fosc == 22118400
        _nop_(); _nop_(); _nop_();
    #elif
}

网友G:
需要在下载时设置与MAIN_Fosc对应的mcu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