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创建新工程没有芯片选择框?

楼主(2023-02-25):
如图:
新安装了keil 5,创建新工程,不出现芯片选择框,出现的是一个文件夹,因此不能创建工程,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没有激活或者没有加芯片库

网友B:
芯片的选择是在工程创建之后进行的。建议再去网上找一找相关的教程。

网友C:
是STC的STC32G么?要添加进去才有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选择是在工程创建之后进行的。建议再去网上找一找相关的教程。

现在的问题是无法创建工程

网友D:
如下图所示,需要先把工程建立了,或者在新建工程的过程中才会有MCU选型设置; 再就是现在都用STC的单片机, 按下图方法把STC的头文件添加进去,方便以后编程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现在的问题是:点击创建新工程,不是像你的图那样,有个Target 1 。
我的是project 里面是空的,右侧也没有 option for Target 'Target 1',无法创建新工程。

网友E:
重新下载一个安装包,重新安装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现在的问题是:点击创建新工程,不是像你的图那样,有个Target 1 。
我的是proje ...

删掉重装吧,删除完把C盘安装目录的文件夹也全部删除;然后Win+R 输入regedit 进入注册表, 把keil的注册表全部删除 再重装;
再就是是不是安装了ARM和C51并存? 如果是并存 没有装好 就会只有ARM芯片 没有C51 芯片 , 如果并存安装 一般是先装MDK 再装C51,中途有提示文件覆盖什么的 全部点击跳过!

楼主:
谢谢各位!
已解决,我的是 keil c251,  我也是卸载安装了好几遍,最后找到了 stc 网站,跟着stc 网站视频弄的,真繁琐,比keil 2/3/4繁琐得多得多。

网友F:
没有加芯片库

网友G:
重装,你安装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