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两组信号差分线走线的问题

楼主(2023-02-25):
网络两组信号差分线,为避免自身串扰和对外界的干扰。两组信号分层走线, 相互靠近还是分开走线比较好。

网友A:
要抗干扰,当然是分开走线比较好。

网友B:
差分线当然是越近越好

网友C:
TX+和TX- 为一对,这一对以外的可以靠近也可以不靠近,如无特殊要求,建议是最少保持2倍于差分线宽度的距离以上;比如线宽0.2MM,那么和另外一对至少保持距离0.4MM,

网友D:
其实这类问题,读一下HDMI规范,就清楚了。那个有好几对差分线呢。

网友E:
目标只有一个,保证两根线上产生的干扰(电磁场)一样,这样干扰就抵消了。
思路:如果两根线围成的面积一样,通过的电磁场强度也一样,则感应电压会一样。
方案:将两线交织,象姑娘的辫子,最符合思路。
明白以上道理,相信你会有方法的。

网友F(2024-11-05):
两组差分线按左图布线, 有空白的地方铺地铜,做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