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方法测的电流为何差别这么大?

楼主(2023-02-25):
如图,有功功率10.50W的LED恒流板,数字表的交流电流档显示36.7毫安,数字表交流电压档测10Ω电阻上电压0.59V,(电流等于0.59/10=59毫安)。

网友A:
有没有多拿两个表测一下呢?是不是表有误差?

网友B:
10欧电阻发热阻值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多拿两个表测一下呢?是不是表有误差?

误差不会那么大吧?不过您的提醒值得考虑,我把恒流板负载改为电阻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多拿两个表测一下呢?是不是表有误差?

把负载LED恒流源换成25瓦电烙铁(电阻负载)和用交流电流档测的电流和10Ω电阻上电压换算成电流几乎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欧电阻发热阻值会变大。

电流不大,电阻的温度系数也不会很大。

网友C:
LED灯在冷态和热态有差别的。你应该先让LED灯工作半小时以上,等温度稳定了,再测量10欧姆电压,再快速串联测电流,并且等10分钟再读数(因为断开了一会负载,温度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在冷态和热态有差别的。你应该先让LED灯工作半小时以上,等温度稳定了,再测量10欧姆电压,再快速串联 ...

LED工作电流虽然受温度变化影响,但绝不会这么大的。

网友B:
要考虑交流测量的波形误差。

网友D:
表的电流档与电压档的误差吧,换个高位台表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交流测量的波形误差。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的电流档与电压档的误差吧,换个高位台表测试看看。

表的误差不会这么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表的误差不会这么大的。

你这个电路图及测试方法不会有准确的答案,这个与电路结构和工作条件有关,你这LED灯是工作在交流与直流混合状态下的,而你的两种测试方法却又分别接在不同的两端,恰巧这两端又有交流和交流加直流的区别。真实的电路图应该是两条235V的交流输入线端和两条接负载灯珠的输出线端,这两端的测试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E:
考虑到低电阻功率电阻器的精度,低电流下的测量误差可能很大。 有些电阻只能有 5% 或 10% 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图及测试方法不会有准确的答案,这个与电路结构和工作条件有关,你这LED灯是工作在交流与直流 ...

对恒流板来说是接在交流235V端属于交流市电的负载,功率插座(功率表)指示的应该是有功功率10.5W。而对LED是直流工作状态,功率应该等于直流电压和电流的乘积(这个应该是比较准确的)。问题是三种方式测得的电流差距很大!功率插座是72毫安,交流电流表测的是 36.7毫安,由10Ω电阻上的电压降计算出的是590毫安!这3个电流值存在着什么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恒流板来说是接在交流235V端属于交流市电的负载,功率插座(功率表)指示的应该是有功功率10.5W。而对L ...

功率插座的消耗功率=恒流板的输出功率/恒流板的效率。
恒流板的消耗功率=恒流板的输出电压X恒流板的输出电流。
恒流板的输出电压和电流不都是直流,还与恒流板的电路架构和工作方式有关,会含有交流和直流共同存在的。
测量需要DC+AC的方式及真有效值的仪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插座的消耗功率=恒流板的输出功率/恒流板的效率。
恒流板的消耗功率=恒流板的输出电压X恒流板的输出 ...

应该是电压,电流的波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的原因。如果用真有效值交流电流表测量的电流和市电电压乘积应该差不多就是功率插座指示的有功功率(10.5W)吧?

网友F:
交流测量有误差的,比如功率因数,平均值仪表,真有效值仪表等等

网友G:
要考滤电流表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考滤电流表内阻。

电流表内阻在220V/10W回路中可以忽略。

网友H:
恒流板恒的是流,不是压,你测的交流电压在是平均电压,不等同于恒流板的平均分压,所以这么测再逆算是: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恒流板恒的是流,不是压,你测的交流电压在是平均电压,不等同于恒流板的平均分压,所以这么测再逆算是:不 ...

恒流板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接到220V交流市电上,电阻通过的电流和恒流板电流什么关系?因为不是正弦波可能不相等吧?不过电阻上的电流和电压应该是同相位的,电流有效值和电压有效值乘积应该就是电阻消耗的有功功率。

网友I:
原因:
1、表有内阻,所以两图中的负载就不同了。
2、恒流源是非线性源。当负载不同时,电流的波形不同。如占空比不同。
3、比较表的读数,只有在波形相同时才有是否准确的意义。
建议用示波器看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因:
1、表有内阻,所以两图中的负载就不同了。
2、恒流源是非线性源。当负载不同时,电流的波形不同。 ...

220 V回路中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上的波形是间断的尖脉冲

网友J:
交流的东西应该尽可能用真值万用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交流的东西应该尽可能用真值万用表吧!

串联电路里的电流处处相等呀?电流的真有效值可以由有功功率和电压得到(10.5W/235V=44.7MA)。实际回路里的电流“有效值”要比真有效值大很多(实测72毫安)这个电流在输电线的线路损耗可是消耗有功功率的吧?也就是说真有效值电流是对于负载来说的,但是输电线上的电流损耗的有功功率可不是按真有效值计算的?真有效值小于线路上的有效值电流,线损可不是按真有效值计算的,这对于功率因数很低的用电器尤其重要?
以上看法是否正确,敬请指正。

网友C(2023-07-28):
有效值与平均值差别比较大的。比如一个50%的方波电压或电流,幅度为Um或Im,平均值是0.5*Um或0.5*Im,而有效值是0.7071*Um或0.7071*Im。开关电源(不带PFC)由于功率因数低,电流有效值会比有功功率对应的电流大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