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不够用了,想用普通IO实现模拟串口

楼主(2023-02-25):
想用51单片机的普通IO实现模拟串口,波特率至少得38400,各位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最好能分享一些可用的程序。谢谢。

网友A:
模拟串口太耗资源,建议换用多串口的MCU。 模拟串口程序12T

网友B:
4个串口都不够用吗?STC的51有4个串口的MCU。还可以用PCA或PWM做软件全双工串口,38400没问题,再高就不好搞了。

网友C:
STC8A8K有4个串口
你再把端口切换,可以复用,相当于有10个串口了
别去折腾什么模拟串口了

网友D:
如果所有串口不能满足应用需求,可以使用其他通信协议。 GPIO 多路复用会占用太多资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模拟串口太耗资源,建议换用多串口的MCU。

文档要求是通过而非优化

网友F:
如要你的串口设备是走协议的,完全可以在硬件上调整后全部复用,不必搞 什么多串口。

网友G:
TTL转485,然后一堆485再转TTL

网友H:
1、可以做到。
2、你几乎无法完成,也不建议这样做。
前提:
1、必须对串口协议很清楚。
2、非常占用CPU的时间。
3、时序很复杂,不易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