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条语句搞定16矩阵键盘扫描单片机C语言程序

楼主(2023-02-26):
我自己写了一段51单片机的代码分享给大家,有完整的注释,和解码过程图解,这个矩阵键盘扫描程序不同于网上那些逐行扫描; 思路新颖,语句简单,识别准确;
扫描子函数中包含变量定义,所有代码就10行;真正做解码的只用了6条语句
这段演示程序中没有任何延时阻塞函数;识别率挺高; 做项目最好加入中断定时扫描;如果单片机资源紧张,也可以在1-3 或者4-7;4条IO口上对地加4个104电容做硬件消抖;
程序在下面,里面还有一个LCD1602的显示函数, 用来演示按键扫描结果!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LCD1602.H"

/*** 0-15键值 ***/
/*****************
0x77,0x7B,0x7D,0x7E
0xB7,0xBB,0xBD,0xBE
0xD7,0xDB,0xDD,0xDE
0xE7,0xEB,0xED,0xEE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声明

/* 主函数从这里开始 */
void mai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Code = 0x00;                //定义一个静态变量

        LCD_Init();                //初始化LCD1602,用来显示键值

        while(1)
        {
                Key_Code = Key_Scan();
                switch (Key_Code)                //演示示例;用switch语句操作键码;比如我在1602液晶屏上显示数字1-16;也可以用数组来操作,自由发挥!
                {
                        case 0x77: LCD_ShowNum(1,2,1,2); break;
                        case 0x7B: LCD_ShowNum(1,2,2,2); break;
                        case 0x7D: LCD_ShowNum(1,2,3,2); break;
                        case 0x7E: LCD_ShowNum(1,2,4,2); break;
                        case 0xB7: LCD_ShowNum(1,2,5,2); break;
                        case 0xBB: LCD_ShowNum(1,2,6,2); break;
                        case 0xBD: LCD_ShowNum(1,2,7,2); break;
                        case 0xBE: LCD_ShowNum(1,2,8,2); break;
                        case 0xD7: LCD_ShowNum(1,2,9,2); break;
                        case 0xDB: LCD_ShowNum(1,2,10,2); break;
                        case 0xDD: LCD_ShowNum(1,2,11,2); break;
                        case 0xDE: LCD_ShowNum(1,2,12,2); break;
                        case 0xE7: LCD_ShowNum(1,2,13,2); break;
                        case 0xEB: LCD_ShowNum(1,2,14,2); break;
                        case 0xED: LCD_ShowNum(1,2,15,2); break;
                        case 0xEE: LCD_ShowNum(1,2,16,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带返回值的按键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_Temp;                        //定义一个存放组合键码的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A,Key_B;        //        定义两个变量,Key_A 用于存放正向扫描的键码; Key_B 用于存放反向扫描的键码。

        P1 = 0xF0;                                                                        //把P1口的高4位(P1.4-P1.7)置高,低4位置低;(如果有按键按下 高4位肯定有一条线会被拉低)。
        Key_Temp = P1;                                                        //把P1口的状态读回来,传递给Key_Temp。没有按键按下Key_Temp肯定是0XF0; 否则就是其它的数;
        if(Key_Temp!= 0xF0)                                 // 进入if判断语句;如果Key_Temp不等于0XF0,说明有键按下了。
        {
                Key_A = P1;        // 把P1口此时被按下的状态传递给Key_A保存
                P1 = 0x0F;        //开始反转扫描;把P1口的高4位置低,低4位(P1.0-P1.3)置高;(如果有按键按下 低4位肯定有一条线会被拉低)。
                Key_B = P1;        //把P1口此时被按下的状态传递给Key_A保存
        }

        Key_Temp = (Key_A | Key_B); //把正反两次扫描的结果相或, 就会得到按键按下的正确键码
        return Key_Temp;  //把键码返回,给其他的函数调用
}

//下面是图解正反转扫描的程序工作原理

/*
正向扫描,比如P1.7和P1.3连接的按键被按下 那么P1口的0XF0:1111 0000  就会变成0X70:0111 0000

                                P1.3        P1.2        P1.1        P1.0
                                 0                 0                 0                 0
P1.7        1        -+-                ---                ---                ---

P1.6        1        ---                ---                ---                ---

P1.5        1        ---                ---                ---                ---

P1.4        1        ---                ---                ---                ---

反向扫描,比如P1.7和P1.3连接的按键被按下 那么P1口的0X0F:0000 1111  就会变成0X07:0000 0111

                                P1.3        P1.2        P1.1        P1.0
                                 1                 1                 1                 1
P1.7        0        -+-                ---                ---                ---

P1.6        0        ---                ---                ---                ---

P1.5        0        ---                ---                ---                ---

P1.4        0        ---                ---                ---                ---

最后把 正反两次扫描的结果 0X70 与0X07相或 就会得到0X77的键码
只要得到正确的键码,就可以用这个键码做任何事情。比如我在液晶屏上显示数字1;表示数字1键被按下。
*/

//下面这组键值根据不同的接线方式,会有不同的键值,需要提前自己算好;就类似数码管的段码一样;也可以做成一个数组。
/*** 0-15键值 ***/
/*****************
0x77,0x7B,0x7D,0x7E
0xB7,0xBB,0xBD,0xBE
0xD7,0xDB,0xDD,0xDE
0xE7,0xEB,0xED,0xEE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本来处理就是几句话的事。

网友B:
跟我写的非常接近了,但还能简化,对于高速单片机这代码行不通,给两点建议:实时性和性能问题

网友C:
全键无冲没解决

网友D:
个人看楼主的程序很好。楼上有好的想法和写法的,可以分享下。

网友E:
还能再省一句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LCD1602.H"

/*** 0-15键值 ***/
/*****************
0x77,0x7B,0x7D,0x7E
0xB7,0xBB,0xBD,0xBE
0xD7,0xDB,0xDD,0xDE
0xE7,0xEB,0xED,0xEE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声明

/* 主函数从这里开始 */
void main(void)
{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Code = 0x00;                //定义一个静态变量

        LCD_Init();                //初始化LCD1602,用来显示键值

        while(1)
        {
//                Key_Code = Key_Scan();
                switch (Key_Scan())                //演示示例;用switch语句操作键码;比如我在1602液晶屏上显示数字1-16;也可以用数组来操作,自由发挥!
                {
                        case 0x77: LCD_ShowNum(1,2,1,2); break;
                        case 0x7B: LCD_ShowNum(1,2,2,2); break;
                        case 0x7D: LCD_ShowNum(1,2,3,2); break;
                        case 0x7E: LCD_ShowNum(1,2,4,2); break;
                        case 0xB7: LCD_ShowNum(1,2,5,2); break;
                        case 0xBB: LCD_ShowNum(1,2,6,2); break;
                        case 0xBD: LCD_ShowNum(1,2,7,2); break;
                        case 0xBE: LCD_ShowNum(1,2,8,2); break;
                        case 0xD7: LCD_ShowNum(1,2,9,2); break;
                        case 0xDB: LCD_ShowNum(1,2,10,2); break;
                        case 0xDD: LCD_ShowNum(1,2,11,2); break;
                        case 0xDE: LCD_ShowNum(1,2,12,2); break;
                        case 0xE7: LCD_ShowNum(1,2,13,2); break;
                        case 0xEB: LCD_ShowNum(1,2,14,2); break;
                        case 0xED: LCD_ShowNum(1,2,15,2); break;
                        case 0xEE: LCD_ShowNum(1,2,16,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带返回值的按键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_Temp;                //定义一个存放组合键码的变量
//        unsigned char Key_A,Key_B;        //        定义两个变量,Key_A 用于存放正向扫描的键码; Key_B 用于存放反向扫描的键码。
        P1 = 0xf0;                                        //把P1口的高4位(P1.4-P1.7)置高,低4位置低;(如果有按键按下 高4位肯定有一条线会被拉低)。
        if(P1!= 0xf0)                 // 进入if判断语句;如果Key_Temp不等于0XF0,说明有键按下了。
        {
                Key_Temp = P1;        // 把P1口此时被按下的高4位状态保存
                P1 = 0x0f;        //开始反转扫描;把P1口的高4位置低,低4位(P1.0-P1.3)置高;(如果有按键按下 低4位肯定有一条线会被拉低)。
                Key_Temp |= P1&0x0f;        //把P1口此时被按下的低4位状态与高4位状态合并
        }
        return Key_Temp;  //把键码返回,给其他的函数调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