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编译报错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Nixie.h'、warning C206、e...

楼主:
main.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Nixie.h'
main.c(9): warning C206: 'Nixi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9): error C267: 'Nixi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上下载的代码
搜了相关问题,添加了头文件路径到编译器,改了中文路径为英文,还是运行不了
求大佬解答

网友A(2023-02-26):
文件名都不一致

网友B:
main.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Nixie.h'
没有添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in.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Nixie.h'
没有添加啊

我不是添加了包含Nixie.h的文件夹到编译器了吗,要咋添加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文件名都不一致

啥文件名不一致

网友C:
哦哦谢谢,太粗心了

网友D:
没有头文件,打不开。

网友E:
main.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Nixie.h'
main.c(9): warning C206: 'Nixi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9): error C267: 'Nixi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一般情况是先找自己的问题,否则怼天怼地最后还得怼自己。以下山东美国话供参考-------
main.c 程序第 3 行 : 警告类型 C318 : 无法打开文件,文件名是  'Nixie.h'
main.c 程序第 9 行 : 警告类型 C206 : 丢失函数原型,函数名是 'Nixie'
main.c 程序第 9 行 : 错误类型 C267 : 需要 ANSI 样式原型支持,没找到定义 'Nixie' 的文件

网友F:
nexie 和nixie 一看就是江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