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251的RST不能用?

楼主(2023-02-26):
买了个 Stc32G12D128k单片机,要求安装 Keil C251,按了以后,在调试程序时 发现 RST 不能用,以前Keil 2/3/4 时,用RET 很方便,出错了按一下 RST 重新开始就行了。现在这个不行,按RST  程序就停止在当前位置,不能继续操作,只有重新启动,很不方便。
请问各位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按RST后,鼠标点一下主函数的某一条指令,点“运行到光标”

网友B:
单独软件(只程序无实体硬件)仿真当不会这样。
当硬件(有目标板)仿真时,会与硬件实现RESET的方式有关。
按下【RST】后系统会做对芯片RESET的动作,这时如果你设计的硬件系统不让它RESET动作生效,系统也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