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蓝牙舵机控制的单片机程序不工作?

楼主(2023-02-26):
蓝牙舵机程序不工作,检测了N遍,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串口,蓝牙模块有两个模式,还有一个key接口,留意一下

楼主:
求大神们帮帮忙,T0中断0.5ms,但现在;Pwm_Count≈1  脉宽=80ms    怎么回事呢
                                                          Pwm_Count≈2  脉宽=160ms
                                                          Pwm_Count≈3  脉宽=240ms
                                                          Pwm_Count≈4  脉宽=320ms
                                                          Pwm_Count≈5  脉宽=400ms

网友B:
新手的习惯,TMOD赋值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