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九档点焊机程序

楼主(2023-02-26):
新人贴,如果有什么错误欢迎留言斧正
这是电路原理图:

下边是单片机程序,
/*----------------- ------------------------------
基于 STC15W408AS 点焊机控制程序
参考来源 STC89C52
20230204
由两个按键控制时间加减,一个按键控制开始
两次脉冲
根据需要可选进入掉电模式或空闲模式
15W408AS
仿真时请选用STC15W4K32S4,更改频率为12Mhz
STC15W408AS频率12Mhz

------------------------------------------------*/
#include <STC15F2K60S2.H>//头文件定义 STC15W408AS专用//STC15W4K32S4通用

#include <intrins.h>

/*位清零:&        //位设置:|
设置、读取位的方法
'位与
'第7位'01111111'7F
'第6位'10111111'BF
'第5位'11011111'DF
'第4位'11101111'EF
'第3位'11110111'F7
'第2位'11111011'FB
'第1位'11111101'FD
'第0位'11111110'FE*///位于运算判断结果值是否是255,是255则是1,否则改位是0
#define GET_BIT(x, bit) ((x & (1 << bit)) >> bit)   /* 获取第bit位 *///取0-7位的bit数据//详解:与运算同为1得1,位与后位移相当于删去目标bit两边的数据位

#define D P1   //数码管段用D代替//把P1引脚段改个名字//引脚P1.0-1.7,引脚不足:P1.0-P1.5
sbit D2=P3^7;//数码管G//16脚单片机段引脚不足7位,附加一个引脚P3.7

sbit s1=P3^2;//定义加按键//按键默认电平 低电平//引脚P3.2
sbit s2=P3^3;//定义减按键//按键默认电平 低电平//引脚不足未设置

sbit s3=P3^6;//定义点焊开始//按键默认电平 低电平//检测引脚P3.6

sbit m=P5^4;//定义点焊脉冲输出//默认电平为 低电平//实际引脚P5.4//仿真引脚P3.4

sbit q1=P5^5;//定义蜂鸣器//蜂鸣器默认电平为 高电平//引脚P3.3

unsigned int a;//定义全局变量毫秒延时计数//延时范围更改为0-F对应0-15毫秒
//unsigned int ma;//记忆a

unsigned char LED_cod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数码管真值表//
//当引脚段不足7个引脚时,另定义引脚,取某一位(GET_BIT)的值赋予之,取位是6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毫秒延时
//void Delay1us12(unsigned int ui);//12Mhz,1微秒延时
//void Delay1us35(unsigned int ti);//35Mhz,1微秒延时

//void Timer0us(unsigned int ut);//35Mhz定时器微秒延时
void anjian();//按键处理程序
void maichong();//脉冲处理程序

//定时器1的中断程序过程//65毫秒设定,用于数码管刷新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D=LED_code[a];//数码管显示数字
        D2=GET_BIT(LED_code[a],6);//取第7位数据值作为7段数码管的G控制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初始定时器
        EA=1;//中断总开关,默认是0?
        //AUXR=0x1B;//默认值(复位值)//默认T0、T1时钟12分频,T2是计数不分频,串口6分频
        TMOD=0x11;//启用定时器1,定时器0
        //65毫秒@12.000MHz//中断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使能定时器1中断

        //1毫秒@12MHz不中断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清除TF0溢出标志
        TR0 = 1;//定时器0开始计时

        D=0;
        D2=0;//数码管电平重置

        a=0;//程序开始时0//保护挡位

        m=1;//脉冲初始为高电平,脉冲关闭
        q1=1;//蜂鸣器默认高电平关闭

        q1=0;//蜂鸣器打开//用于开机提示
        DelayMs(60);
        q1=1;//蜂鸣器关闭
        DelayMs(50);
        q1=0;//蜂鸣器打开//用于开机提示
        DelayMs(60);
        q1=1;//蜂鸣器关闭
        DelayMs(40);
        q1=0;//蜂鸣器打开//用于开机提示
        DelayMs(60);
        q1=1;//蜂鸣器关闭

        //前置程序完成
        while (1)        //主循环
        {
                //D=LED_code[a];//数码管显示数字
                //D2=GET_BIT(LED_code[a],6);//取第7位数据值作为7段数码管的G控制
                anjian( );//按键判断
                if(a!=0)//0挡位不作输出
                        maichong( );//脉冲检测
         }

}

void anjian( )//按键函数//原代码是中断式执行模式,即按下后陷入循环体,释放后再执行功能代码
{
         if(s1==0)//时间加按键
    {
                 if(s1==0)
                {
                        a++;//a,a=a+1
                        if(a>9)//达到10时改为1//a 时间毫秒变量,最大值 9//更改范围为0-9
                                a=0;//越界则固定一个值 1
                        //ma=a;
                        while(!s1);//等待按键释放 ,S1==0则!S1==true//按键按下时循环,松开后向下执行
                }
        }
        if(s2==0)//时间减按键
    {
                 if(s2==0)
                {
                        if(a==0)
                                a=9;//注意变量a的类型和范围,不能为0,long int范围0-65535
                        else
                                a--;//a,a=a-1//范围为0-9
                        //ma=a;
                        while(!s2);//等待按键释放
                }
        }
}

/*毫秒延时是循环体执行,类似于中断,中断期间无法执行和判断按键按下,
可能导致的情况:点焊时误触点焊笔立即拿开,但此时已经进入了延时阶段,
如果在延时结束时恰好放下点焊笔,此时会导致下次的按键判断为点焊确认状态,则会开始执行脉冲输出(焊接)功能代码。
这种情况下没什么影响。
情况二:第一次误触,第二次又误触的情况下,会导致误焊。
解决方法一:在延时程序内每个时间单位内加入检测点焊开关的判断,如果等待确认时间段内离开点焊笔,此时立即退出脉冲输出函数过程;
建议另写脉冲输出专用的延时函数。
*/
void maichong()//脉冲输出函数
{
        if(s3==0)//S3 P1^0 电焊开始按键为 0 低电平 执行
        {
                unsigned int tus;
                q1=0;//焊接等待提示
                DelayMs(60);
                q1=1;
                //等待确认点焊,防止误焊

                tus=900;//900毫秒
                //12Mhz晶振1000微秒延时
                TH0 = 0xFC;//设置定时初始值
                TL0 = 0x18;//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清除TF0溢出标志
                TR0 = 1;//定时器0开始计时
                while(tus--)//t;t=t-1//先判断t,再-1
                {
                        while(TF0==0)//等待TF0为1//等待溢出
                        {
                                if(s3==1)
                                        return;//按键释放立即返回
                        }
                        TH0 = 0xFC;//设置定时初始值
                        TL0 = 0x18;//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清除TF0溢出标志
                        TR0 = 1;//定时器0开始计时
                        //a=tus/100;//数码管倒计时
                }
                TR0 = 0;//定时器0停止计时
                //a=ma;//重置显示
                 if(s3==0)//S3 P1^0 电焊开始按键为 0 低电平 执行//等待时间结束后开始判断是否焊接
                 {
                         DelayMs(100);//延时100                //脉冲第一次

                         q1=0;//低电平,蜂鸣器提示
                         m=0;//低电平,脉冲打开
                         DelayMs(a);//延时毫秒,值是变量a//设定毫秒时间后断开电流//leilv测试用延时倍率
                         m=1;//高电平,脉冲关闭
                         q1=1;//蜂鸣器关闭,高电平

                         DelayMs(100);//延时毫秒 100 //脉冲第二次

                         q1=0;//低电平,蜂鸣器提示
                         m=0;//低电平,脉冲打开
                         DelayMs(a);//延时毫秒,值是变量a//测试是时请删除*leilv
                         m=1;//高电平,脉冲关闭
                         q1=1;//蜂鸣器关闭,高电平

                         while(!s3);//等待按键(点焊笔)松开
                 }

        }
}

/*------------------------------------------------
STC15Wxx系列35Mhz,1微秒延时
unsigned int0-65535
------------------------------------------------*/
/*
void Delay1us35(unsigned int ti)//1微秒延时晶振33.1776MHz
{
        unsigned char i;
        while(--ti)
        {
                _nop_();
                _nop_();
                _nop_();
                i = 5;
                while (--i);
        }
}
*/
/*
//STC15Wxx系列12Mhz,1微秒延时
void Delay1us12(unsigned int ui)//1微秒延时晶振11.0592MHz
{
        while(--ui)
        {
                _nop_();
                _nop_();
                _nop_();
        }
}
*/
//毫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延时单位约1mS
{
        //1毫秒@12.000MHz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清除TF0溢出标志
        TR0 = 1;//定时器0开始计时
        while(t--)//t;t=t-1//先判断t,再-1
        {
                while(TF0==0);//等待TF0为1//等待溢出
                 TF0 = 0;//清除溢出标记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R0 = 0;//定时器0停止计时
}
//硬件定时器延时
/*
void Timer0us(unsigned int ut)//微秒延时程序//35Mhz//ut范围0-23703微秒
{
        //12Mhz下是65536*1微秒;35Mhz下是12/35M*65536=22469.48571428571微秒
        //12Mhz下是65536微秒的溢出值,35Mhz下需要/12;
        //33.1776Mhz=35Mhz?;11.0592Mhz=12Mhz?;
        //t=t*0.9216;//11059200÷12000000=0.9216//12Mhz
        ut=ut*2.7648;//33177600÷12000000 =2.7648//35Mhz
        TH0 = (65536-ut)/256;//设置定时初始值
        TL0 = (65536-ut)%256;//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溢出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while(TF0==0);//等待TF0为1//等待溢出
         TF0 = 0;//清除溢出标记
        TR0 = 0;//停止计时
        TH0 =0;//清除值
        TL0=0;
}
*/
/*
定时器使用方法
机器周期:机器周期=晶振频率/12
ET0:定时器0中断开关,0开1关 ,会触发中断函数过程
赋初值:开始计数的初始值
中断条件:开启中断会触发interrupt 函数过程
65536是溢出值,此时定时器停止
12Mhz的机器周期是1微秒,一个机器周期计数+1
1、TMOD    :控制,8位;GATE;C/T;M1;M0;GATE;C/T;M1/M0;
C/T为0是定时功能,反之是计数;
M1M0:为工作模式,0;1是16为定时/计时器。
2、置初值TH0;TL0,5us:TH0=(65536-5000)/256;TL0=(65536-5000)%256; 到达目标后溢出
3、TCON:启动,8位可单独设置,TF1;TR1;TF0;TR0;IE1;IT1;IE0;IT0;
TR0:为1定时器开始,反之停止;
TF0:溢出后变为1,需手动清零;由此可得延时函数,while(TF0==0);//TF0为0的情况下始终循环,TF0为1时向下执行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牛逼了 ,有电路文件就更完美了

网友B:
sx1308的EN脚接到VIN才能升压。

网友C:
电路实际可以使用吗?

网友D:
这代码也非常适合学习定时器和数码管的用法

网友E:
非常不错 nice 。不过MOS驱动对我感觉有点不爽,不如换成图腾柱或者TI 的UCC27517DBVT。

网友F(2023-11-15):
先升到12再降5?

网友G:
升压是为了控制MOS管的,顺便取5V给MCU供电。

楼主(2024-03-15):
引用 网友C:
电路实际可以使用吗?

可以啊

楼主:
对的。因为双电容电压容易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x1308的EN脚接到VIN才能升压。

是的,修改后的图没上传,

楼主:
楼下有人想要源文件,诺,满足你们的要求,不过,时间有些久,不知道有没有改动,用之前记得检查下,另外,不要商业化哦。自己diy玩玩就行了。双电容版本。刚开始做记得百度下,别搞错电源了,另外PCB还可以继续优化下,懒得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下有人想要源文件,诺,满足你们的要求,不过,时间有些久,不知道有没有改动,用之前记得检查下,另外, ...

直接导入立创eda即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楼下有人想要源文件,诺,满足你们的要求,不过,时间有些久,不知道有没有改动,用之前记得检查下,另外, ...

谢谢,下载学习下

网友I(2024-10-22):
抄 成功,STC15W408AS没有定时器1要改成定时器2

网友J(2024-11-25):
引用 网友I:
抄 成功,STC15W408AS没有定时器1要改成定时器2

他这个程序能直接用吗?

网友K(2025-01-09):
sx1308的四脚串47K到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