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返回值问题 如果return条件都不满足 返回什么值

楼主(2023-02-27):
谢谢大家

网友A:
比如定义一个全局变量A =1;   B =1; C = 1;
if(A == 0)
{
     C = A+B;
     return C;
}
Return条件不成立,C还是C

网友B:
return返回什么是函数编写者定的,比如下面函数:
int max(int a, int b){
    if(a > b){
        return a;
    }else{
        return b;
    }
}
如果满足 a > b返回a,不满足返回b,那你叫大家讨论的函数是什么呢?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m0_37589327/article/details/78640849,这个帖子应该能解答你的疑问

网友D:
返回 R7 的值。

网友E:
都不满足然后也没有返回值就是错误的代码,c语言可能编译能通过,但是高级语言会报错,出现没有返回值的情况说明你的代码不完善不严谨

网友F:
函数最后没有返回值,将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turn返回什么是函数编写者定的,比如下面函数:
int max(int a, int b){
    if(a > b){

如果不写else{
        return b;
    }
当b>a时,返回什么值

网友G:
没有返回值的话只返回一个警告吧

网友H:
条件不成立,根本就不干活,所以谈不上返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