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问题

楼主(2023-02-27):
函数作用:判断插槽状态和板卡类型。

3个插槽分别是 A B C
不想写3个一样的函数,能不能通过参数的形式,传递ABC三个参数,应该怎么写。

A1 A2 A3 A4 A5 对应单片机IO口检测电平状态

网友A:
return后这个函数就结束了

网友B:
当函数执行到满足return 1;函数就运行结束,返回1,后面的代码的代码就不会执行了。若想返回多个值,就得定义多个变量,将不同满足的条件值赋给各个变量。

网友B:
可以用switch case语句,提高效率。

网友C:
看哪个return 的条件先成立, 执行到return 就退出了,

网友D:
你的想法是对的。
方法:
1、先针对A写。
2、再针对B写,这时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只要复制A的内容就可以了。
3、A与B不同的地方用X替代,这个X就是参数,其它相同的部分,就是你要写的共通程序了。
4、设法减少参数X的数量,你就成功了。 (X可能不止一个)

网友E:
第一个return就结束了

网友F:
typedef void (*SCAN)(char A,char B,char C);

SCAN scan1,scan2,scan3;

用的时候往里面传参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