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12k128单片机核心板为什么没有P1.2口?

楼主(2023-02-27):
STC32G12K128 核心板外接 i/o 口,今天才注意到  P12  没有外接口,相应位置是 NC 。产品宣传图与实物都是这样。
请问为什么?P1.2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A:
建议看下芯片规格书; 没有P1.2口了

网友B:
哪来的为什么? 就是MCU本来就没有,开发板还能无中生有给你?至于p1.2如何使用,这要问你为什么非要用p1.2了,还没p5.5,p5.6,p5.7呢,你怎么不要求非要那三个IO呢?

网友C:
都从8位到32位了,也啥GPT了,为什么单片机不能自己个完成自动编程呢 ?

网友D:
没用过这种高端芯片,我是业余的汇编程序猿,写的程序51足够跑了,在够用情况下不敢贸然更换

硬件不同的单片机,这种少了一个腿等于怪胎的单片机,移植过程等于给自己找抽,不知道楼主目的,

如果是学习尽可能采用大众化的单片机,如果做几十万上百万批次要精打细算哪怕残废的单片机也要上

网友E:
因为stc32G12k128这个MCU没有P1.2。

网友F:
你的原来的程序如果直接对P1口整体操作就不行了。如果时间允许可保留对P1整体操作,随后增加对P5.2口操作来代替。买一块STC公司的“降龙棍”,就是采用STC32G焊接成PDIP40的引脚,传统的P1.2以P5.2代替。调试程序还要买一块小板。可买一块“打狗棍”玩一下,直接就可USB调试和使用CDC串口。

楼主:
一个问题引来这么多回复,友好的不友好的都谢了!

网友G(2023-05-16):
STC8H8K64U-45I-LQFP64/48/32, PDIP40, TSSOP20;
STC32G12K128-35I-LQFP64/48/32, PDIP40, TSSOP20;
P1.2不重要又靠近 VCC/GND, 被牺牲作为 USB-3.3V-LDO的外挂电源去耦电容U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