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汇编报错

楼主(2023-02-27):
;定义一个输出专用的宏,PORT表示端口地址,DATA表示要输出的数据(8位)
OUT_PORT MACRO  PORT,DATA
    MOV  DX, PORT
    MOV  AL, DATA
    OUT  DX, AL
ENDM
;====================================================================
;中断向量设置,X为中断向量,Y为中断子程序名
SET_INT  MACRO  X,Y
    PUSH  DS
    MOV AX,0
    MOV DS,AX
    MOV DI,X*4
    MOV AX,OFFSET Y
    MOV [DI],AX
    MOV AX,SEG Y
    MOV [DI+2],AX
    POP DS
ENDM
; INI_A为偶数口地址,ICW1,ICW2,ICW4为对于要写入的命令,适合与单片8259初始化
INIT_8259  MACRO  INI_A,ICW1,ICW2,ICW4
    OUT_PORT INI_A,ICW1
    OUT_PORT INI_A+2,ICW2
    OUT_PORT INI_A+2,ICW4
ENDM
;====================================================================
;8253初始化,INT8253C为命令口地址,X为命令内容,A8253为计数器N的端口,Y为计数初值
INIT_8253 MACRO INT8253C,X,A8253,Y
    OUT_PORT INT8253C,X                ;命令口
    MOV AX,Y
    MOV DX,A8253
    OUT DX,AL
    MOV AL,AH
    OUT DX,AL
ENDM
;====================================================================
;X用于表示当前计数单元,NUM用于当前计时最大值(60,24),Y表示下一计数单元,Z为转换的LED编码存储单元
INT_PRO  MACRO  X,NUM,Y,Z
    LOCAL AA
    XOR BX,BX
    MOV AX,BX    ;
    MOV AL,X
    CMP AL,NUM                      ;比较秒计数是否到60
    JNE AA                         ;不是,则转AA
    INC Y                          ;是,则分钟加一
    MOV AL,0                       ;令秒=0
    MOV X,AL
AA:
    MOV BL,10
    DIV BL
    MOV BL,AL
    MOV AL,LED[BX]                 ;转换秒的高位
    MOV Z,AL
    MOV BL,AH
    MOV AL,LED[BX]                 ;转换秒的低位
    MOV Z+1,AL
ENDM
;====================================================================

DATA SEGMENT
    ;4-16译码器输出对应端口
    IO1    EQU  10H
    IO2    EQU  20H                      ;8259端口
    IO3    EQU  30H                      ;8255 A口地址
    IO4    EQU  40H                      ;8253 计数器0端口地址
    IO5    EQU  50H
    IO6    EQU  60H
    IO7    EQU  70H
                                        ;....
    IOA    EQU  0A0H
    TIMERS EQU  1000                    ;计数初值
    LED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0--F对应编码,共阴极
    ;LED1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90h,90h,90h,90h,90h
    PORTA  EQU  IO3                    ;8255 A口地址
    PORTB  EQU  IO3+2
    PORTC  EQU  IO3+4
    PORT_CON EQU IO3+6
    T_HOUR  DB  0                       ;用于小时计数
    T_MIN   DB  0                       ;用于分计数
    T_SEC   DB  0                       ;用于秒计数
    TEMP    DB  0
    HOUR    DB  0,0,40H               ;用于存放LED显示编码/小时
    MINTU   DB  0,0,40H
    SEC     DB  0,0
DATA ENDS

STACK SEGMENT PARA STACK 'STACK'         ;堆栈段
      DW  1024 DUP (?)
STACK ENDS

CODE    SEGMENT PUBLIC 'CODE'
        ASSUME CS:CODE,DS:DATA,SS:STACK

START:
    MOV AX, DATA
    MOV DS, AX                 ;数据段设置
    MOV AX,STACK
    MOV SS,AX                  ;堆栈段设置

    CLI                       ;关中断
    ;设置中断向量
    SET_INT 80H,INT_0         ;接IR0,若要接其他引脚,注意修改中断向量
    ;初始化8259,按次序写ICW1,ICW2,ICW4
    INIT_8259 IO2,13H,80H,03H      ;ICW1,边沿触发,单片,需要ICW4,ICW2=80H,ICW4,自动结束

    OUT_PORT  IO3+6,80H            ;8255初始化
    INIT_8253 IO4+6,36H,IO4,TIMERS   ;8253初始化,方式3,计数器0
    INIT_8253 IO4+6,76H,IO4+2,TIMERS  ;8253初始化,方式3,计数器1

    OUT_PORT IO2+2,00H             ;OCW1,全开放
    STI                           ;开中断
L:
    CALL DISPLAY                  ;
    JMP L

    NOP

INT_0  PROC                       ;中断服务程序
    CLI
    PUSH AX
    INC T_SEC
    INT_PRO T_SEC,60,T_MIN,SEC      ;秒
    INT_PRO T_MIN,60,T_HOUR,MINTU   ;分
    INT_PRO T_HOUR,24,TEMP,HOUR     ;小时
    POP AX
    STI
    IRET
INT_0 ENDP

DISPLAY  PROC  NEAR               ;LED显示
    MOV CX,7F08H                  ;CH用于控制,CL用于循环
    LEA DI,HOUR
DISP_L:
    OUT_PORT  PORTA,[DI]
    OUT_PORT  PORTB,CH            ;CH决定第几位显示
    CALL DELAY
    OUT_PORT  PORTB,0FFH
    INC  DI
    ROR  CH,1
    DEC  CL
    JNZ  DISP_L
    RET
DISPLAY  ENDP

DELAY PROC NEAR
    PUSH CX
    MOV CX,100                  ;延时,根据需要调整
LP2:
    LOOP LP2
    POP  CX
    RET
DELAY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

放大的地方报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给出的代码里面没有报错的那一行。

楼主:
但是用emu8086报错指出的就是这一行,会不会是初始化8259和8253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B:
MOV DX, ?必须保证【?】是一个16位数(如:地址、立即数),或一个确定16位寄存器名等。
看看你的【?】是不是无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