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禁止布线层画不了线,铺地要每次重新铺

楼主(2023-02-28):
AD19 禁止布线层画不了线,是哪里的问题,铺地也不太方便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以复制其他层的线到禁止铺地层。

网友B:
keepout层本来就是禁止布线,你在上面布线是几个意思?

真正的板框层是机械层,国内普遍沿用错误的做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epout层本来就是禁止布线,你在上面布线是几个意思?

真正的板框层是机械层,国内普遍沿用错误的做法 ...

确实如此!
国内很多学校里、教材上都是用KEEPOUT层当板框。。然而,是错的!“只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时间长了,后来人便以为,“KEEPOUT层就是板框”。。很多制板厂为了迎合,居然也这么做:默认板框层是机械层,找不到了就用KEEPOUT层。

网友D:
禁止布线层
这么直白都不明白吗?
禁止你布线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如此!
国内很多学校里、教材上都是用KEEPOUT层当板框。。然而,是错的!“只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 ...

早期Protel的Keepout层虽然叫禁止布线,但仅仅是自动布线需要用Keepout画出一个闭合区域,防止自动布线算法发散崩溃,但是在上面还是可以手工走线的。

2000年就换成PADS了,再也没有过Protel,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了。

网友E:
可以画线,但是,不是线路铜皮。是规划出那里线路铜皮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