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PWM控制舵机的问题

楼主(2023-02-28):
定时器50us中断一次,400计数应该是周期=20ms,但测试后周期不对,以下是截图和程序
请大家帮我看一看问题?

网友A:
你把函数 timer0() 里面这两句话改一下:
TH0=(45536+a)/256;
TL0=(45536+a)%256;
改成
TH0=(65536-a)/256;
TL0=(65536-a)%256;

网友B:
问题在76行

网友C:
学会自查。
先不做PWM,仅让定时器做一个脚位反转,测试一下定时频率是否OK。

网友D:
你的 count 设置为 uchar 但你却要判断 count  是否大于 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