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前级电路是先缩小再滤波,还是先滤波再缩小?

楼主(2023-02-28):
输入信号0-10v转换成adc匹配的0-3v,构建了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是先比例缩小再滤波呢,还是先滤波再比例缩小呢?

网友A:
先滤波再比例缩小,有利于减小滤波噪音。

网友B:
先滤波,再缩小,能得到真实值

网友C:
前级:滤波,中级:缩小+滤波(积分也是滤波一种形式),末级:跟随+滤波。

网友D:
初始信号先简单滤波,让干扰落在运放可以处理的频带、幅度,再缩小+滤波。

网友E:
如果信号没有大到让滤波饱和的程度,当然是先滤波后缩小。

网友F:
先滤波后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