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单片机程序让数码管正常显示的同时蜂鸣器可以正常响

楼主(2023-02-28):
我用的是C语言 STC89C52芯片 51单片机做的程序这样写的程序在蜂鸣器响的时候数码管会不正常显示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sbit Beep=P2^5;

void Buzzer(unsigned char v)
{
        unsigned int a;
        for(a=0;a<150;a++)
        {
                Beep=!Beep;
                Delay(v);
        }
}

网友A:
用个定时器吧

网友B:
用有源蜂鸣器输出电压控制

网友C:
只要学会不用阻滞型软件延时,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
#include <reg51.h>

sbit Beep=P2^5;
sbit Key =P3^2;

unsigned int a;

void InitTimer0()//25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02;//自动重载模式
        TH0 = 0x00;
        TL0 = 0x06;
        EA = 1;
        ET0 = 1;
        TR0 = 0;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1)
        {
                if(!Key)//按一次,响一声,约0.2秒
                {
                        a=800;
                        TR0=1;
                }
                //其他任务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if(a>0)
        {
                Beep=~Beep;//取反
                a--;
        }
        else
        {
                Beep=1;//复位
                TR0=0;
        }
}

网友D:
Delay(v);最好不要超过10微秒,超过了就要用定时器。

网友E:
只要你有办法不用Delay()函数,就可以实现了。
绝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