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同时使用DHT11和DS18B20传感器吗?

楼主(2023-02-28):
我想请教可是stc89c52单片机可以同时使用DHT11和DS18B20传感器吗?如果单独检测功能,都可以实现,但是我想用DS18B20检测温度(精度比较高),DHT11检测是湿度,又实现不了,再keil5中可以正常编译,但是下载到单片机里面液晶屏什么都不显示,所以这两个传感器能同时工作吗?可以的画应该怎么做,有什么思路

网友A:
当然可以,多几个都可以。

网友B:
你好楼主,可以同时使用的,你只要编译好程序就行,还有两个传感器别共用一个管脚信号不产生互相干扰即可

网友C:
理论上数量不限。
向你澄清以下:
1、DHT11和DS18B20是可以同时工作的,因为它们是相互独立。
2、CPU任何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所以它不可以同时处理DHT11和DS18B20。
3、CPU可以分时处理DHT11和DS18B20。由于CPU处理速度快,对于用户来说,就象看电影一下,看不出电影是由静止图像组成的。

网友D:
严重同意地板。
补充:DS18B20检测温度精度不算较高,DHT11检测湿度精度更呵呵,不过这两个都便宜。

网友E:
理论上来说 多少个都可以,DS18B20 有全球独一的ID号,
你如果两个同时用不可以工作,  你不妨先一个一个调试好后再联调;比如先调DH11 ,然后再调18B20 ;

网友F:
可以,,管脚有很多,可以一起用

网友G:
肯定可以一起用的,程序里面做好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