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P和NPN组合电路(推挽、图腾柱)

楼主:
推挽输出上N下P和上P下N的异同点
1.这种推挽电路是如何提升驱动能力的?
2.直接用单片机io驱动反而有3.3V,不用加减0.7,岂不是不加推挽驱动能力更强吗?
3.推挽和图腾柱异同点在哪里?那种电路更适合功率驱动?
4.推挽输出上N下P和上P下N的异同点和优缺点有哪些
5.加速关三极管会在B极反接一个二极管,那加速打开三极管会怎么做?

https://mp.weixin.qq.com/s/RvANvq_dSk67CgR2yY5xdQ
https://mp.weixin.qq.com/s/Qz8nWGCKEZwETMiTOuEsxg

网友A(2023-03-01):
推挽和图腾柱一样,都是有双向电流能力的射随器。唯一区别是模拟线性电路叫推挽,只有高低两种电平的叫图腾柱。

网友B:
你问的问题,需要回答一大段文字,还是对话好,花个20分钟能给你说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问题,需要回答一大段文字,还是对话好,花个20分钟能给你说明白。

感谢班长热心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推挽和图腾柱一样,都是有双向电流能力的射随器。唯一区别是模拟线性电路叫推挽,只有高低两种电平的叫图腾 ...

什么叫做模拟线性电路

网友D:
单电源的这种电路不可能是推挽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的这种电路不可能是推挽电路

OTL功放就是单电源推挽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OTL功放就是单电源推挽电路。

OTL电路输出端要加大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OTL电路输出端要加大电解电容

我就问你是不是单电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你是不是单电源吧?

单电源的这个电路,只能有一个管子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的这个电路,只能有一个管子工作

OTL是不是单电源?是不是两个管子都能工作?你瞎扯最后的隔离电容没有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OTL是不是单电源?是不是两个管子都能工作?你瞎扯最后的隔离电容没有意义。

OTL电路是楼主画的电路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