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佬学习:这个单片机EEPROMD的例子无法保存数据?

楼主(2023-02-28):
这个是论坛的例子,在开发板将这个EEPROMD的例子进行验证,发现无法保存关机前的LED 灯的状态!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恳请高手指点一二!

/***************************************************************
    作品:EEPROM实验,开机还原关电前LED的亮灭状况
  单片机:STC89C52RC
    晶振:12M
编译环境:Keil uVision4 V9.00
***************************************************************/
//#include <STC89C52RC.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特殊功能寄存器声明****************/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sbit K1   = P3^2;                           //按钮1
sbit K2   = P3^3;                           //按钮2
void  cc(uint addr);
void  xcx(uint addr,uchar dat);
uchar dcx(uint addr);
void  Q0();
/*┈┈┈┈┈┈┈┈┈┈┈┈┈┈┈┈┈┈┈┈┈┈┈┈┈┈┈┈┈┈
函数: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char V;
   V = dcx(0x2002);                          // 开机读取EEPROM区2002h数据,还原关电前LED的亮灭状况
   if(V == 2)          {LED1=0;LED2=1;}
   else if(V == 6){LED1=0;LED2=0;}
   while(1)
     {
      if(!K1)
            {
              while(!K1);
              LED1=0;LED2=1;
              cc(0x2000);                  // 擦除第1个扇区(2000h~21FFh)
              xcx(0x2002,2);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2
            }
          if(!K2)
            {
              while(!K2);
              LED1=0;LED2=0;
              cc(0x2000);                  // 擦除第1个扇区(2000h~21FFh)
              xcx(0x2002,6);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6
            }
     }
}

网友A:
/***************************************************************
    作品:EEPROM实验,开机还原关电前LED的亮灭状况
  单片机:STC89C52RC
    晶振:12M
编译环境:Keil uVision4 V9.00
***************************************************************/
//#include <STC89C52RC.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RdCommand 0x01                //读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写命令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擦除命令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写入硬件延时
/****************特殊功能寄存器声明****************/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sbit K1   = P3^2;                           //按钮1
sbit K2   = P3^3;                           //按钮2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0;j>0;j--);
}

/*┈┈┈┈┈┈┈┈┈┈┈┈┈┈┈┈┈┈┈┈┈┈┈┈┈┈┈┈┈┈
函数: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char V;
        V = byte_read(0x2002);             // 开机读取EEPROM区2002h数据,还原关电前LED的亮灭状况
        if(V == 2){LED1=0;LED2=1;}
        else if(V == 6){LED1=1;LED2=0;}
        else {LED1=0;LED2=0;}//首次上电EEPROM的默认数据是0xff
        while(1)
        {
                if(!K1)
                {
                        delayms(10);
                        if(!K1)
                        {
                                LED1=0;LED2=1;
                                while(!K1);//等待松手
                                SectorErase(0x2000);          // 擦除第1个扇区(2000h~21FFh)
                                byte_write(0x2002,2);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2
                        }
                }
                if(!K2)
                {
                        delayms(10);
                        if(!K2)
                        {
                                LED1=1;LED2=0;
                                while(!K2);//等待松手
                                SectorErase(0x2000);                  // 擦除第1个扇区(2000h~21FFh)
                                byte_write(0x2002,6);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6
                        }
                }
        }
}

网友B:
代码不全,请重贴

网友C:
c语言怎么这么长,测试eeprom不要整这些按钮啥的,直接写个八位数据存到2000H,

下次通电直接读取出来发送到p0口八个指示灯看看就行了,新手写程序一个按钮延时

就可能把擦除过程给搅黄了。

楼主:
这个例子,开机也总是回到默认的状态。LED1,LED2同时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