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TEA5767收音机制作能自动搜台 却搜不到台?

楼主(2023-02-28):
(图片)

网友A:
首先设置一个有台的频率,看能不能收到信号

网友B:
你如何确认TEA5767已经进行了自动搜台而不是单片机在自己运行?单片机输入一个已知电台的频率TEA5767是否正常收音?

网友C:
这程序应该是楼主抄来的,自己写的就不会这么问了,很显然嘛,TEA5767没有正常接收数据

单片机只是在自言自语自嗨,楼主还是看看TEA5767寄存器手册,从底层了解一下收音芯片如何

工作的

网友D:
先预设到一个你当地已知的电台频率,比如97.1, 如果没有声音;如果没有,证明你的收音模块还没有正确的驱动,

网友E:
认真阅读音响芯片手册

网友F:
TEA5767模块自己做收音机信号接收能力很差的,检查硬件电路没问题的话要把天线延长到1米以上并且尽量靠近有窗户的地方反复调试才行,我之前也用单片机做过收音机,用的也是这个收音机模块。

网友G:
我用过好几款的收音机IC,有单FM,也有全波段的。
其实都简单,这些数控收音机都是用PLL+VCO方式来选选台的,给PLL字一个值,就能对应一个电台。
先直接给一个确定的电台频率,看是否能收到,然后再说其他。

网友H:
坛里可找到成功或可借鉴案例,百度也有不少结果,楼主貌似坐等上供的样子。
楼主所谓的能自动搜台,就是可以看到显示的数字在自动变化而已。
没有电路、没有程序,你是想大家比赛算命么

楼主(2023-05-11):
引用 网友H:
坛里可找到成功或可借鉴案例,百度也有不少结果,楼主貌似坐等上供的样子。
楼主所谓的能自动搜台,就是可 ...

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I:
换Si4730吧,这个信号太差了。。。

网友I:
还不能调音量

网友I:
RDA5807也比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