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74HC595的OE使能引脚接100k电阻对VCC是啥意思?

楼主:
在电路图里面发现这个74HC595的OE引脚接了一个100k电阻对VCC是啥意思?

网友A(2023-03-01):
集电极或漏极开路,上拉电阻至电源VCC

网友B:
防止13脚电平不稳定。

网友C:
就是始终激活呗

网友D:
认真看595的手册,你就会有发现。

网友E:
上拉OE,确定高电平

网友F:
使OE永远为1,当然不接电阻直连VCC也可以。

网友G:
上电复位时IO是高阻,外部电阻决定复位时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