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LCD1602显示白块

楼主(2023-03-01):
这是怎么情况呀

网友A:
调节一下对比度吧

网友B:
借给你一个1602的驱动代码; 我经常用,有时要调试数据 就可以直接用1602显示, 可以显示数字,字符,字符串,2进制数,16进制数,很方便,

网友C: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网友D:
有可调节电位器吗,用螺丝刀调试一下就可以,要是没有在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E:
看这个图,1602挂了

网友F:
这个好像是IO端口设置不对吧 1602没得那么容易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