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一个磁吸开关?

楼主:
       我原本的想法是用一个磁铁,和一个干簧管。单片机给干簧管供电,干簧管的一端与单片机的一个检测引脚相连。通过单片机检测干簧管的高低电压,判断磁铁与干簧管是否分离,具体就像下图所示。我向老师寻求意见,他说最好不要与供电连在一起,只作为信号检测。
      我的困惑是,如果不接入电源,那单片机怎么知道干簧管是开还是闭?还请大佬请指教指教。

屏幕截图 2023-03-01

网友A(2023-03-01):
单片机供电通断由干簧管控制

网友B:
干簧管的一端接IO,另一端接电路板的地。软件写法与按键代码基本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簧管的一端接IO,另一端接电路板的地。软件写法与按键代码基本一样。

这是个好办法,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供电通断由干簧管控制

单片机还要处理其他事务,干簧管只是用来充当外壳开关用的,所以不能用它控制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还要处理其他事务,干簧管只是用来充当外壳开关用的,所以不能用它控制供电

你都不接电源了,单片机都不工作,能知道啥?明明就是描述问题不明确,还想得到大家准确的回复?最好能比划个电路图

网友D:
干簧管作为开关有2个作用,可以作为电源开关,也可以作为信号开关,看你的具体要求了。你的意思应该是信号开关,检测磁铁的位置。如果这个功能,干簧管就没有必要去控制电源了。另外,磁检测也可以使用霍尔开关获得磁铁的位置信息。

网友E:
干簧管寿命短还容易碎,可以考虑用霍尔元件代替,比如笔记本盖子。

网友F:
你的想法是对的,也很简单,易做。
把干簧管当作一个按键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接电源了,单片机都不工作,能知道啥?明明就是描述问题不明确,还想得到大家准确的回复?最好能比 ...

说的对,我修改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的想法是对的,也很简单,易做。
把干簧管当作一个按键处理就可以了。

嗯,好的。我准备买点干簧管和霍尔元件测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干簧管作为开关有2个作用,可以作为电源开关,也可以作为信号开关,看你的具体要求了。你的意思应该是信号 ...

好的,谢谢。我都尝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干簧管寿命短还容易碎,可以考虑用霍尔元件代替,比如笔记本盖子。

好的,我都尝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干簧管寿命短还容易碎,可以考虑用霍尔元件代替,比如笔记本盖子。

现在有塑料封装干簧管可以选择。玻璃封装的干簧管确实容易碎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