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问题,3.7V锂电池BOOST 升压最高能升到多少v

楼主(2023-03-01):
3.7V锂电池BOOST 升压最高能升到多少v,除了占空比频率之外和输入电压外,决定输出电压的元件是什么

网友A:
我在MC33063A芯片上(带有外部钥匙和)的计划中将325V提高到325V。
另外,我遇到了真实的设备,其中从一个锂电池3.7V收到120V /最高200V /。
- 最重要的(在助推器中)不超过电感器的峰值电流。 否则 - 它将过热并不再是电感。
这一刻使搜索很难(购买),因为某些制造商没有表示文档中的峰值电流。
- 第二重要的(或者也许是第一个) - 您的电池将能够给出这样的电流吗? /换句话说 - 电池会超载吗?/

对不起,我的舌头 - 机器翻译不是完美的。

网友B:
如果没有电流、功率的要求,则单线圈可以升高到几千V都可以的,如果使用升压电感则可以几万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