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电平变化中断为什么要读端口

楼主(2023-03-01):
很多8位单片机,比如PIC的,端口电平变化中断,可以用来做中断和唤醒单片机。看过好多家的历程在设置中断前要读一次相应端口。
但是我试过不读也能工作。那么这个读一下的目的是什么,不读有什么隐患?

网友A:
没用过8位的,但按32位的单片机,某些中断信号是可以由不同的端口触发的,为了确定是哪个口触发,一般读一下

网友B:
我对中断使用不是很熟悉,有个疑问,既然外部中断已经发生了,说明端口处已经低电平或者

高电平触发过了,甚至上升沿触发过了,再去读端口状态已经晚了,早就一瞬间过去了,还能读到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对中断使用不是很熟悉,有个疑问,既然外部中断已经发生了,说明端口处已经低电平或者

高电平触发过了 ...

比如有两个端口A,B,正常状态都是低电平,共用一个中断向量,但是两个口功能不一样,都设置为上升沿触发,当中断触发的时候,你就需要读一下哪个端口处于高电平,就是他触发的,再去执行他的功能;当然,如果芯片提供了类似 中断标志寄存器 的寄存器,那读标志会好很多;类似STM32 的外部中断10~15一共6个都是用的同一个中断向量

网友C:
很多8位单片机 在IO口变化的时候都会误触发(比如设置下降沿触发, 结果上升沿也触发了), 增加电平检测是为了防止误触发. 另外在IO高频变化的时候, 也有一定的滤波作用.

网友D:
读电平可以防止外部脉冲干扰形成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