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毁一个形似稳压管TZ2器件的能量来自哪里?RCC电源电路

楼主:
家里的卫浴面板坏了,拆开来看,一个形似稳压管的器件TZ2已经烧毁。
但是抄绘电路图,没看明白烧毁它的能量来自于哪里,请教各位。

网友A(2023-03-01):
MJE13003 BC有无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JE13003 BC有无击穿

没有击穿。如果是因为BC击穿,D6应该会挂,D6现在没挂。

网友C:
稳压管TZ2用于控制输出电压的,取决于你要求输出的电压。线圈4、5极性反了。

网友D:
有可能是负载过重导致反馈线圈感应电压升高使稳压管过载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TZ2用于控制输出电压的,取决于你要求输出的电压。线圈4、5极性反了。

谢谢,抄的图随手从库里面拿的变压器没注意极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负载过重导致反馈线圈感应电压升高使稳压管过载损坏

谢谢,我刚才随手换了一个3.3V的稳压管上去,可以正常工作了,空载15V输出。
神奇的是,这颗稳压管非常烫手。
当接上负载时,这颗稳压管反而没那么烫手了。

网友E:
可以测一下稳压管的电流, 空载和满载。 是否功率不足才烧了

网友F:
这种分立元件的电源没有必要研究,真的非常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种分立元件的电源没有必要研究,真的非常不稳定

但是他却出现在智能家居卫浴产品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分立元件的电源没有必要研究,真的非常不稳定

看来你RCC电源用得少。好多小功率的电器,大量使用RCC,简单便宜可靠。如果你觉得不可靠,那仅仅是感觉,如果你做过, 那就是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