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构成的全桥电路分析

楼主(2023-03-01):
Q6、Q7的射极没有接GND,如何控制Q13、Q14、Q9、Q10
应该Q13、Q10;Q14、Q9、对角导通?还是Q13、Q3;Q14、Q10导通;这个全桥驱动电路和普通全桥电路不一样

网友A:
DCE+ 高电平  Q6导通和Q9导通 J1CON2 2脚低电平 ;Q6导通拉低Q13基极电平导致Q13导通,J1CON2 1脚高电平 ;DCE+ 低电平 Q6、Q9、Q13截止
DCE- 高电平  Q7导通和Q10导通 J1CON2 1脚低电平 ;Q7导通拉低Q13基极电平导致Q14导通,J1CON2 2脚高电平 ;DCE- 低电平 Q7、Q10、Q14截止

网友B:
画电流就知道怎么分析了,都一样道理,一端高电平另一端低电平去分析。电路画法不过经过了变形而以,把导通的都画在一边,左边高电平则三个三极管全通,右边高电平则右边三个三极管全通.

网友C:
BE两极你就看成是一个二极管(实际特性也是二极管),就不会有此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E+ 高电平  Q6导通和Q9导通 J1CON2 2脚低电平 ;Q6导通拉低Q13基极电平导致Q13导通,J1CON2 1脚高电平 ; ...

Q6导通  怎么可以导致Q9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Q6导通  怎么可以导致Q9导通

q6 q9 的BE级串联,流的是同一个电流导致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 q9 的BE级串联,流的是同一个电流导致同时导通

全桥驱动只要四个MOS或者三极管  不知道这里多出来的mos/三极管是何作用呢

网友D:
是不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类似绞盘继电器

网友E:
Q6,Q9和Q7,Q10。分别组成了2对复合管,所以比某些电路多了2个三极管。其实原理也是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全桥驱动只要四个MOS或者三极管  不知道这里多出来的mos/三极管是何作用呢

增加Q6、Q7可以用微弱的驱动信号电流,输出较大的负载电流。图中线宽示意电流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