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一根线上传递信号电路

楼主(2023-03-01):
       单片机之间的同步信号,通过运放发送接收,并且用一根线传递信号,接收端收到发射回复1,发射端收到1,继续发射,这样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按你想的画出来就是电路。
但一条线收1回1如何编码想过么 ? 抗干扰等怎么办 ?

网友B:
一般软件解决会更方便,只需要两个单片机之间拉两根线就行,各自做一个外部中断和一个输出信号

网友B:
如果限定只能用一根线,建议使用 1-wire 总线

网友C:
那不就是单总线吗,可以仔细看下DS18B20的手册;有详细的协议介绍, 不建议这样做,速度太慢,对时序的约束比较高; 不然也就不会有串口协议了;前辈工程师们能想到的 肯定都想到了;串口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D:
你说的一根线是什么意思?
单纯的一根?那不就是天线吗!
如果是共地,18B20不就是一根吗!

网友E:
单线半双工通信用得太多了,我一般用串口方式。

网友F:
如果只是同步信号 直接用一根线就可以 你主程序判断这个io电平即可,当接受端收到时 拉低该信号延时100ms,另一端100ms内查询一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