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帮忙解答一下,LCD2004固定显示位置的地址码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write_com(0x40); //设定CGRAM地址         for(num=0;num<24;num++) //将自定义字型码写入CGRAM中
        {
                write_data(cg_1602[num]);
        }
        write_com(0x87);//年
        {
                write_data(0);
        }
        write_com(0x8c);//月
        {
                write_data(1);
        }
        write_com(0x8f);//日

改的1602到2004上面显示日字往右移 到16位就走不动了。比如我要固定显示在第一行的17或者18位上面 该怎样来换算这个地址码呢?

网友A(2023-03-01):
引用 网友B:
日字的1602地址是0x8f,要右移一位就是0x90,两位则是0x91,依据沙发的图,上面的数字代表第几格,下面的数 ...

谢谢指点。刚入门不太了解。所以搞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中是LCD2004的四行地址

感谢老师

网友B:
日字的1602地址是0x8f,要右移一位就是0x90,两位则是0x91,依据沙发的图,上面的数字代表第几格,下面的数字表示那一格的地址。按照格的地址改就可以了

网友C:
图中是LCD2004的四行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