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程序为什么没有报错?

楼主(2023-03-01):
函数形参是寄存器,为什么没有报错
形参是BIT变量,实参是CHAR变量,为什么没有报错

网友A:
数据类型是可以转化的。

网友A:
数据类型自动转化了,实参数据类型转化为形参数据类型。

网友B:
看汇编,应该是把sfr B的地址转成bit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