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设计仿真程序流程图资料

楼主(2023-03-01):
一、 设计要求(设计一个由单片机控制的电子密码锁)
1.能设定一组4位的数字开启密码(设定密码功能)
2.用LED小灯代替锁开启显示,输入密码正确,则小灯亮起(开锁功能)
3.如果3次密码错误,则进行鸣叫报警,并在1分钟之内不能再次输入(报警功能)
4.密码输入显示在数码管上,输入正确显示on,输入错误显示err(显示功能)
5.可在以上功能上扩展。

二、原理说明(包含流程图)
密码锁因为初始无密码,所以程序首先运行一个设置密码程序让用户设置一个1-4位的密码,输入密码中可回删。然后程序会进入一个循环输入密码的环节。密码设置完成后点击关闭键后,屏幕关闭。点击准备输入即可开始输入密码,输入密码完了点击确认键,屏幕会显示打开与否即on与err,显示错误次数的数码管也会实时显示错误次数。当输入次数达到三次后,将在1分钟内无法输入无法关闭且在屏幕显示倒计时同时蜂鸣器报警,其他时刻都可点击关闭键。当密码输入正确后,小灯亮,且可以点击修改密码键,让用户输入新的密码,然后确定。

三、电路设计
矩阵键盘(输入):接在P1口且用一个4与门,上拉电阻来通过中断方式来实现。
4位数码管(显示屏幕):位选接P3的0,1,6,7口,段选接在P2的0-6口,不需要点。
1位数码管(显示错误次数):通过上拉电阻接在P0的0-6口。
小灯(标志密码输入正确):接在P3的3口。
蜂鸣器(警报):接在P3的5口。
四、        仿真结果
设置密码:
输入密码
密码错误:
密码错误三次报警倒计时60s:
密码正确小灯亮:
修改密码;
密码修改成功:
五、        结果分析
首先初始化,然后让用户点击设置密码,点击准备输入键,屏幕待输入状态,用户在键盘上按下1536(可以点击delete回删键),点击确认键,屏幕显示on,小灯亮,表示密码设置完成。点击close键后又初始化一些标志,点击准备输入键,屏幕待输入状态,用户输入453,点击确认键,屏幕显示err,表示密码输入错误,且单位数码管显示1,表示输入错误次数。点击close键关闭输入。当再次点击准备输入,屏幕待输入状态,当用户输入次数达到3次屏幕显示倒计时60s后才能再次操作,蜂鸣器报警60s,且键盘按任何键无作用。倒计时完了,可再次输入。当用户输入1536密码正确,则屏幕显示on,小灯亮表示密码锁打开,并可以修改密码,点击修改密码,屏幕进入待输入状态,输入新密码123,点击确认键,屏幕显示on,小灯亮表示密码修改成功。

六、        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3^3;                    //小灯
sbit ALTER=P3^5;         //警报器
void delay(uint);            //延迟函数
void Show_Pwd();          //数码管显示密码
void Show_on();                   //数码管显示on
void Show_err();            //数码管显示err
void Sure_on_err();     //判断密码是否正确
void Show_Sixty();         //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0s
void Show_Time(uint);   //数码管显示给定的数字(倒计时)
void Init();                    //初始化
void Total_Show();         //数码管总显示
void Close_Init();           //close关闭后的初始化
void Pwd_Modity();              //修改密码
void SetPwd();                     //设置密码
char Key=-1;                     //保存键号
uchar PwdRight=0;        //正确密码的位数(因为我设置的是1-4为密码都可以,所以判断比较密码时需要密码位数)
char PwdDigit=-1;      //记录当前输入密码的位数(方便存数组,比较所以初始值为-1)
uchar PwdErrTime=0;      //密码错误次数(触发警报的判断依据)
uchar TimeCount=0;       //计时器中断函数计数器       (定时器计了50000us即50ms,则加1,达到20次即计了1s)
uchar ShowSign=1;        //Total_Show()函数根据该标志来判断显示什么信息
uchar Keycount=0;        //循环功能按键的次数(当该功能按键次数改变即有功能按键按下,则进入switch-case中选择执行,防止不按功能按键时,主程序依然继续执行上一次的功能)
char Password[4]={-1,-1,-1,-1};      //储存密码
uchar Pwd_Now[4]={10,10,10,10};       //储存当前输入的密码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37,0x7b,0x31}; //数模0-9与'-'(10),'n'(11),'e'(12),'r'(13)
uchar code key_buf[]={0xd7,0xeb,0xdb,0xbb,0xed,0xdd,0xbd,0xee,
                      0xde,0xbe,0xb7,0x7e,0x7d,0x7b,0x77,0xe7};
                                   //键模0-9,sure(10),delete(11),setpwd(12),modify(13),close(14),ready(15)
void delay(uint time)
{
       uchar i=0;
       for(;time>0;time--)
              for(i=0;i<113;i++);
}
void Getkey(void) interrupt 0
{
       uchar key_scan[]={0xef,0xdf,0xbf,0x7f}; //键扫描码(1-4列)
       uchar i=0,j=0;
       for(i=0;i<4;i++)
       {
              P1=key_scan[i];                                 //P1送出键扫描码
              if((P1&0x0f)!=0x0f)                   //判断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0);
                     if((P1&0x0f)!=0x0f)
                     {
                            for(j=0;j<16;j++)
                            {
                                   if(key_buf[j]==P1)  //找到按键
                                   {
                                  while(P1!=key_scan[i])  //按键松开
                                     {
                                         Total_Show();  //按键时数码管显示
                                     }
                                     Key=j;         //获取键值
                                     if(j<10)
                                     {
                                         PwdDigit++;     //只有按下数字键该密码位数才会自加
                                          if(PwdDigit<4)
                                                Pwd_Now[PwdDigit]=j;  //存储有效密码
                                     }
                                     else if(j!=12&&j!=15)
                                         Keycount++;  //循环功能(除了setpwd和ready)按键的次数
                                     P1=0x0f;
                                     return;
                                   }
                            }
                     }
              }
       }
}
void Show_Pwd()
{
              switch(PwdDigit)   //通过密码位数来实时显示密码的输入,当前存储的密码作为下标显示密码
              {
                    case 3: P3=0x4f;P2=table[Pwd_Now[3]];delay(10);                  //只打开第四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0关闭警报
                    case 2: P3=0x8f;P2=table[Pwd_Now[2]];delay(10);                  //只打开第三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0关闭警报
                    case 1: P3=0xcd;P2=table[Pwd_Now[1]];delay(10);                 //只打开第二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0关闭警报
                    case 0: P3=0xce;P2=table[Pwd_Now[0]];delay(10);break;  //只打开第一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0关闭警报
                    default:P3=0x0c;P2=table[10];PwdDigit=-1;delay(10);break;//打开所有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0关闭警报
                                                                                                   //显示'-',当PwdDigit=-1与delay(10)位置不同有问题
              }
}
void Total_Show()
{
       switch(ShowSign)   //根据数码管展示的标志位来判断展示不同的信息
       {
              case 1:Show_Pwd();break;    //显示输入的密码
              case 2:Show_on();break;            //显示密码输入正确的on并点亮小灯
              case 3:Show_err();break;     //显示密码输入错误的err
              case 4:Show_Sixty();break;   //显示60s倒计时并打开警报
       }
}
void Show_on()
{
       P3=0xc6;    //只打开第一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0打开LED,P3.5=0关闭警报
       P2=table[0];   //显示0
       delay(15);
       P3=0xc5;    //只打开第二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0打开LED,P3.5=0关闭警报
       P2=table[11];  //显示n
       delay(15);
}
void Show_err()
{
       P3=0xce;    //只打开第一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0关闭警报
       P2=table[12];  //显示'e'
       delay(10);
       P3=0xcd;    //只打开第二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0关闭警报
       P2=table[13];  //显示'r'
       delay(10);
       P3=0x8e;    //只打开第三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0关闭警报
       P2=table[13];  //显示'r'
       delay(10);
}
void Sure_on_err()
{
       uchar i=0;
       ShowSign=3;                               //默认输入错误,数码管显示标志为3显示err
       if(PwdRight==PwdDigit)                                   //当正确密码的位数与当前输入的密码的位数相同
       {
              for(i=0;i<=PwdDigit;i++)                    //每一位密码进行比较
              {
                     if(Password[i]!=Pwd_Now[i])        //当有一位不同就退出循环比较
                            break;
              }
              if(i==PwdDigit+1)
              {                                                   //如果密码正确,比较完不满足判断条件退出的循环则i=PwdDigit+1
                     ShowSign=2;                                     //更改数码管显示的标志为2显示on点亮小灯
                     PwdErrTime=0;                                  //将错误次数清0
              }
              else                                                  //如果是break退出的循环则错误次数加1,不需要更改数码管显示标志
                     PwdErrTime++;
       }
       else                                                         //如果正确密码的位数与当前输入的密码的位数不相同,则错误次数加1
              PwdErrTime++;
       if(PwdErrTime==3)                                    //密码错误次数达到三次
       {
              P0=table[PwdErrTime];                       //单个数码管先显示密码错误次数3
              ShowSign=4;                                            //更改数码管显示的标志为4显示倒计时并打开警报
       }
}
void SetPwd()
{
       uchar i=0;
       uchar count=0;                    //存储按功能键的次数
       uchar sign=0;                             //是否确认密码标志(0:未确认,1:已确认)
       P1=0x7f;                         //将第四列设为低电平
       while(P1!=key_buf[12]);           //setpwd第一次设置密码
       P1=0xef;                         //将第一列设为低电平
       while(P1!=key_buf[15]);          //查询是否按下ready键
       EX0=1;                            //打开按键中断开关
       while(1)
       {
              Total_Show();
              if(count!=Keycount&&Key==11) //当有delete功能按键按下时将密码位数减1(count!=Keycount为了防止当按下delete后,由于在循环体中位数会一直自减)
              {
                     count=Keycount;                 //功能键次数重新赋值给count
                     PwdDigit--;                          //当前密码位数--
              }
              if(PwdDigit>=0&&Key==10)     //输完1-4位密码并且按下sure键后显示并保存密码
              {
                     ShowSign=2;               //数码管显示on并点亮小灯
                     Total_Show();
                     sign=1;                       //表示已确认设置密码
                     for(i=0;i<=PwdDigit;i++) //保存密码
                            Password[i]=Pwd_Now[i];
                     PwdRight=PwdDigit;            //将当前密码位数赋值给正确密码位数标志
              }
              if(Key==14&&sign==1)         //只能确认设置完密码才能点击close退出
              {
                     return;
              }
       }
}
void Show_Time(uint number)
{
       P3=0xee;               //只打开第一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1打开警报
       P2=table[10];         //显示 -
       delay(5);
       P3=0xed;               //只打开第二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1打开警报
       P2=table[number/10]; //显示十位
       delay(5);
       P3=0xaf;               //只打开第三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1打开警报
       P2=table[number%10]; //显示个位
       delay(5);
       P3=0x6f;               //只打开第四个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1打开警报
       P2=table[10];         //显示 -
       delay(5);
}
void Show_Sixty()
{
       uchar toal=60;                //倒计时总时间
       EX0=0;                           //关闭键盘中断(防止按键进行中断数码管显示)
       TR0=1;                           //打开定时器开关
       do
       {
              if(TimeCount==20) //中断一次50ms,TimeCount++,当达到20次即1s显示值减一
              {
                     TimeCount=0;  //重新赋值为0
                     toal--;              //显示值--
              }
              Show_Time(toal);  //掉用显示函数
        }while(toal>0);        //当显示到0时退出
        TR0=0;                         //关闭定时器开关
        EX0=1;                         //打开键盘中断开关
        PwdErrTime=0;             //错误次数重新赋值为0
        PwdDigit=-1;                //密码位数赋值为-1重新输入
        ShowSign=1;          //数码管显示标志设为1,显示密码
}
int0_srv() interrupt 1
{
       TimeCount++;
}
void Init()
{
       IT0=0;      //设为跳变沿有问题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为1
       TH0=0x3c;
       TL0=0xb0;   //一次定时50ms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开关
       EA=1;          //打开总开关
       P0=table[0];//单个数码管显示0
       LED=1;           //关闭数码管
       ALTER=0; //关闭警报器
}
void Close_Init()
{
       uchar i=0;
       P3=0xcf;                   //关闭所有位选,P3.2=1(无影响),P3.3=1关闭LED,P3.5=0关闭警报
       EX0=0;                            //关闭键盘中断
       PwdDigit=-1;            //密码位数赋值为-1
       P1=0xef;                  //将第一列设为低电平
       while(P1!=key_buf[15]);//查询是否按下ready键
       ShowSign=1;                   //数码管显示密码
       EX0=1;                            //打开键盘中断
       for(i=0;i<4;i++)         //将当前密码初始化
              Pwd_Now[i]=10;
}
void Pwd_Modity()
{
       uchar count=0;                                    //存储按功能键的次数
       PwdDigit=-1;                                //密码位数赋值为-1
       ShowSign=1;                                       //数码管显示密码
       while(1)
       {

              Total_Show();
              if(count!=Keycount&&Key==11)  //当有delete功能按键按下时将密码位数减1(count!=Keycount为了防止当按下delete后,由于在循环体中位数会一直自减)
              {
                     count=Keycount;                   //功能键次数重新赋值给count
                     PwdDigit--;                            //当前密码位数--
              }
              if(PwdDigit>=0&&Key==10)   //输完1-4位密码并且按下sure键后显示并保存密码
              {
                     uchar i=0;
                     for(i=0;i<=PwdDigit;i++)  //保存密码
                            Password[i]=Pwd_Now[i];
                     for(i=PwdDigit+1;i<4;i++) //将不是密码位初始化位-1
                            Password[i]=-1;
                     PwdRight=PwdDigit;               //将当前密码位数赋值给正确密码位数标志
                     ShowSign=2;                          //数码管显示on并点亮小灯
                     Key=12;                    //防止返回主函数后进入switch-case
                     return;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count=0;//功能按键的次数
       Init();              //初始化
       SetPwd();       //设置密码
       while(1)
       {
          P0=table[PwdErrTime]; //close关闭后单个数码管关闭
          if(count!=Keycount)        //当有功能按键按下时进入switch-case(为了防止当按下delete后,由于在循环体中位数会一直自减)
          {
                    count=Keycount;         //功能按键次数重新赋值给count
                     switch(Key)
                     {
                            case 10:Sure_on_err();break;                             //调用确认密码函数
                            case 11:if(ShowSign==1){PwdDigit--;Pwd_Now[PwdDigit+1]=10;}break; //密码位数减1,并把上一位存储的密码初始化为10
                            case 13:if(ShowSign==2)Pwd_Modity();break;           //当密码正确了才能修改密码
                            case 14:Close_Init();break;                                       //close关闭后的初始化
                     }
          }
       Total_Show();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5-31):
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