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电路,可不可以以用这个模块代替供电电路?

楼主(2023-03-01):
我想请教一下可不可以以用这个模块代替供电电路

网友A:
这就是供电电路。你用供电电路代替供电电路也要上网来问?

网友B:
卖家很狡猾,宣称输出电流为1A——实际上,输出电流不应超过0.8A(根据制造商的数据表)。
这块板子的拓扑基本不错,走线错误不会影响工作。
但由于电路板尺寸小,芯片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冷却。
当由稳定的 (!!) 5V 电源供电时,近似的“安全”负载电流约为 0.4A,在 0.7A 的电流下,芯片会过热并发生故障(这些是在“室温”= 25 摄氏度下计算得出的) .
此外,该芯片真的“不喜欢”输入端超过 12V 的脉冲 - 如果这甚至在理论上(!)也许,有必要使用抑制器对输入进行分流。
我为我的语言道歉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C:
1117的最大问题是供电电流,输入输出压差越大,电流越小,看你单片机用电需求了,电流不大就可以用。

网友D:
看你用在哪里,输入电压多少,负载电流多少。

网友E:
你不想画图做板子就买这种已经做好的模块来用。。。。没什么好问的啊。

网友F:
就几根线的事,还用得着这玩意?纯粹浪费金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117的最大问题是供电电流,输入输出压差越大,电流越小,看你单片机用电需求了,电流不大就可以用。

只要散热足够,电流不是问题

网友H:
主要看电流,300毫安以内是可以用1117的;  1117标称500-800毫安, 不同厂家电流不一样;

网友I:
成本能接受,肯定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