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学习困惑求助,谢谢

楼主(2023-03-01):
进来在学习AD18,越学越多的不明白,在下简述一二,走过路过的请指点指点:
1.一个工程里一定要有库文件(图库、元件库)?
2.在“设计”栏里有“生成原理图库”和“生成集成库”(以原理图设计界面为例),二者区别是什么?

网友A:
1 软件自带库,里面没有要网上找或自己画。原理图,印板图完成,工程自己生成图库、元件库。
2 原理图库只有原理图图元,集成库除了原理图图元外还有相应封装图。

网友B:
1.【库】是你创建的器件符号和封装的集合。不需要放到你的工程里。通常,先建立一个工程,然后在工程里头创建原理图和PCB。你画原理图的时候,从库里取出器件放到原理图上,然后再连线,这样原理图就画完了。
2.原理图库只包含原理图的图形、符号和描述。集成库会包含的更多一些,比如还会包含PCB的封装。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网友C:
工程里不用加库文件。但是AD上要提前安装好库文件(原理图库,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库】是你创建的器件符号和封装的集合。不需要放到你的工程里。通常,先建立一个工程,然后在工程里头创 ...

库“不需要放到你的工程里”,对初学者明确的好

网友D:
软件安装好后会自带一些元件库,但我基本不用他的自带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里不用加库文件。但是AD上要提前安装好库文件(原理图库,封装库)。

教程里很角条,教建立工程时都有两个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