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的应答信号,整不明白了

楼主(2023-03-02):
其功能是51单片机向mpu写入一个字节,然后有mpu在串行数据线(SDA)给51一个应答信号;
根据文档的说明:如下:

我对应答信号的理解是:
51向mpu发送完8位数据,如果mpu应答,会在第9个时钟时,拉低数据线SDA.所以我的应答代码如下:
void Write_ACK()
{
     SCL=1;
     SDA=1;
     while(SDA);   //用while判断SDA有没有被拉低,
}

void Write_ACK()
{
     SCL=1;
     while(SCL);   //如果从设备忙,他会使SCL保持在低电平.用while判断mpu是不是在忙,
}

事实情况是这两种都不理想;第一个进入死循环,第二个没收到过反馈;

这是在网上找的51单片机与mpu6050通信代码的一段.
他是用PSW寄存器的进位标志位CY进行数据发出的,

他接收应答用的还是CY,返回CY后,并没有对CY做任何判断,

他是怎么判断有没有收到mpu的应答信号的?
还是CY有什么特性?(我在网上没找到相关知识);

网友A:
你用while,就要加个延时自动退出的判断,否则容易死循环,你找的程序只是接收了应答,没判断,普通应用经常这么处理。

网友B:
一般模拟总线,时钟由主机控制,不可能像第二个去判断时钟,这个没啥意义;第一个程序,先是SCL拉高,然后再SDA拉高,好嘛,总线通信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模拟总线,时钟由主机控制,不可能像第二个去判断时钟,这个没啥意义;第一个程序,先是SCL拉高,然后 ...

谢谢,受教了

网友B:
关于第二个问题,CY单纯是一个变量吧,理论上来将,他的第214行应该是
if(I2C_RecvACK() == 0)
{
    //应答成功,继续执行其他
}
这样,不过这个估计是默认了应答能成功,简化掉了;
模拟总线一般用
while(--i);
这样的操作去等待,i 为 0 的时候就直接获取数据了,
至于i的值,应该和你翻转SCL的延时是一致的,保证时钟的准确性,虽然说IIC对时钟要求不高
用死循环硬等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