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ttl转rs485转接头通信成功过的吗

楼主(2023-03-02):
我怎么换了俩单片机,而且还是编程起来很简单的arduino这种。都用某一个宝买的ttl转485转接头读传感器度数,读不出来啊。。。。是不是这个转接头本身电不稳定就很难读出来?

网友A:
能说一下传感器型号吗?

网友B:
模块只有TXD和RXD两根信号线的吧?单片机控制的话,你应该买带RD/TD控制收发三根信号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传感器型号吗?

ZZ-BGS-C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只有TXD和RXD两根信号线的吧?单片机控制的话,你应该买带RD/TD控制收发三根信号线的。

RD TD不也是两根线么 不太懂这个txd rxd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只有TXD和RXD两根信号线的吧?单片机控制的话,你应该买带RD/TD控制收发三根信号线的。

我在某一个宝见到的都是   ttl这端txd rxd gnd vcc rs485这端a b gnd

网友A:
能把传感器与接口拍个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