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51和STM32L053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3-02):
英文手册看不懂,借助翻译软件又太花时间,所以特来这里请教:
STM32L051和STM32L053有什么区别?
先谢了!

网友A:
我瞎猜,片内存储器大小看看有区别不。另悄悄劝你,千万别说“太花时间”,你的时间是时间,别人回复你也要时间

网友B:
一般是产品系列有区别,具体的区别就自己查吧,我也不想花时间查这些

网友C:
stm官网上的
1、
STM32LX1 Access系列是STM32L0系列的入门级产品,提供WLCSP25(2x2mm)封装、具有高达192 KB Flash存储器、高达20 KB的RAM和高达6 KB的嵌入式EEPROM。此系列也具有带DMA功能的外设、实时时钟、低功耗时钟、硬件加密模块以及每秒100 K采样时仅需48 μA的超低功耗12位ADC
由于极低的运行时功耗,STM32L0x1系列非常适合鼠标或键盘等应用。得益于嵌入式的硬件加密模块(128位AES)及超低功耗模式下仍可使用的外设,它也适合燃气表和水表等工业应用。
2、
基于Cortex M+的STM32L0x3 USB及LCD系列MCU提供了无晶振USB 2.0 FS(支持充电器检测及链路电源管理)、LCD驱动器(4x52或8x48)、16个电容触摸键、真随机数生成器(TRNG)。
自主式外设、实时时钟、100 Ksps时预算消耗为48 μA的超低功耗12位ADC分担了CPU负荷,使器件更有效率。特有的低功耗定时器使用周期性唤醒设计,保证了较低的功耗。
STM32L0x3系列提供了高达192 KB Flash存储器、高达20 KB RAM、高达6 KB的嵌入式EEPROM,使用32到100引脚的UQFN、LQFP、BGA及WLCSP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