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
     大家好,在下新人一枚,刚入门的电子爱好者,今天学习电路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在这里求教大家了。

    1,L101是一个磁珠电感,我想测量它的电感值,应该用什么仪器呢?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某1个宝上有卖的,但是只有尺寸,没有电感值,是否这种类型的电感磁珠的尺寸就基本已经决定了电感量的大小呢?
    2,T1和T2,也是电感吗?上面同样没有参数。
    3,D101和D102,从符号上来看是二极管,这种二极管的具体名称是什么呢?和普通的二极管有什么区别呢?
    刚开始学习,问题比较幼稚,还望高手们不要见笑,多多赐教。

网友A(2023-03-02):
1.从设计者的专业角度讲,若他没乱来,那么L标号是电感(测量他需要取下来用专用的电感表测量),2.
T1\T2应该是变压器的标号,起信号传递、隔离等作用,这个只能根据制作的配件参数算,测量不出什么,可以当电感测试;3.同样D101\D102应该是二极管标号,至于是什么类型、作用,要看型号(从丝印在手册里查)及电路(需要绘出局部应用图)

网友B:
T1T2看着不像变压器,应该是共模电感,D101上面有丝印,只是照片看不清,

网友C:
只看局部,靠猜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从设计者的专业角度讲,若他没乱来,那么L标号是电感(测量他需要取下来用专用的电感表测量),2.
T1\ ...

谢谢指导,以前见过两个引脚,三个引脚的二极管,从来没见过这种四个脚的。上面的丝印比较模糊,是B88,也有一点像88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1T2看着不像变压器,应该是共模电感,D101上面有丝印,只是照片看不清,

我一开始也觉得是共模电感,上面的T字头确是变压器的,所以也很迷惑。D101上编号是B8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开始也觉得是共模电感,上面的T字头确是变压器的,所以也很迷惑。D101上编号是B88

共模电感也可以看成是变压器,1:1的。另类用法而已

网友F:
用万用表的电感档量一下

网友G:
T1T2应该是阻抗变换,不平衡-平衡变换变压器。这都是射频领域的问题,要看专业的书籍,这里没人懂。

网友H:
如果只接在电源上作为普通的数字或低频滤波电路中,功能应该类似普通的共模电感。如果在振荡和功分电路中有可能作为一个变压器了。要看具体的电路。

网友I:
像是电感

网友J:
D101\D102应该是桥式整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T1T2应该是阻抗变换,不平衡-平衡变换变压器。这都是射频领域的问题,要看专业的书籍,这里没人懂。

非常感谢!我感觉您说得比较准确,这个是一个用微波测水分的模块,而这个图片最左边的四个小洞就是微带天线的正负接口(一个发一个收)。能帮忙再看看D101和D102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T1T2应该是阻抗变换,不平衡-平衡变换变压器。这都是射频领域的问题,要看专业的书籍,这里没人懂。

看过孔至少四层,射频板要求严格的阻抗控制。

网友K:
通常,如果组件名称以 T 开头,则它表示一个转换器,但也可以是其他名称。 您应该阅读 BOM 以了解它的实际含义。

网友L:
看样子,T1,T2是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