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梭旋钮的快旋和慢旋的单片机代码,求大伙帮忙改进,谢谢

楼主(2023-03-02):
顺时针快旋旋钮每次增加5,慢旋旋钮每次增加1,逆时针快旋旋钮每次下降5,慢旋旋钮每次下降1主要是快旋还没做出来,下面的慢旋可以实现。

#define  key1   0
#define  key2   P1_2
#define  key3   P1_3

/*
函数功能:旋钮的输入信号检测
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注:放在定时器0中断每100ms执行一次
*/
u8 turn_flag1;
u8 turn_flag2;
u8 turn_flag3;
u8 turn_flag4;
void Scan_rst(void)
{
        if(key2 == 0)//顺时针旋转
        {
                turn_flag1=1;
        }
        else if(key3 == 0 && key2 == 1 && turn_flag1==1)
        {
                turn_flag1=2;
        }
        else if(key3 == 1 && key2 == 1 && turn_flag1==2)
        {
                ucKey_rst = KB_SPEED_CTON_ADD;//速度增加
                turn_flag1=0;
        }

        if(key2 == 1)//顺时针旋转
        {
                turn_flag2=1;
        }
        else if(key3 == 1 && key2 == 0 && turn_flag2==1)
        {
                turn_flag2=2;
        }
        else if(key3 == 0 && key2 == 0 && turn_flag2==2)
        {
                ucKey_rst = KB_SPEED_CTON_ADD;//速度增加
                turn_flag2=0;
        }

        if(key3 == 0)//逆时针旋转
        {
                turn_flag3=1;
        }
        else if(key3 == 1 && key2 == 0 && turn_flag3==1)
        {
                turn_flag3=2;
        }
        else if(key3 == 1 && key2 == 1 && turn_flag3==2)
        {
                ucKey_rst = KB_SPEED_CTON_DEC;//速度减少
                turn_flag3=0;
        }

        if(key3 == 1)//逆时针旋转
        {
                turn_flag4=1;
        }
        else if(key3 == 0 && key2 == 1 && turn_flag4==1)
        {
                turn_flag4=2;
        }
        else if(key3 == 0 && key2 == 0 && turn_flag4==2)
        {
                ucKey_rst = KB_SPEED_CTON_DEC;//速度减少
                turn_flag4=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