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驱动电路分析

楼主:
1.为什么这个兄弟不能使用“驱动电路6”?这是最简单的PWM调速电路。来解答一下
2.这五个驱动电路,哪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为什么第一种会使首选?电路6是很常见的
风扇驱动电路http://www.51hei.com/bbs/dpj-222741-1.html

网友A(2023-03-03):
你的电机不是教科书里面的那种直流电机,不能用PWM调速。

这是直流无刷电机,转速由电机内部的振荡器频率确定的,用PWM调速是非常鱼唇的。

只有带调速线的直流无刷电机,转速由调速器提供的方波频率确定,才可以调速,但也是不是你的电路图中任何一种电路可以调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不是教科书里面的那种直流电机,不能用PWM调速。

这是直流无刷电机,转速由电机内部的振荡器频 ...

那是怎样的电路才能驱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不是教科书里面的那种直流电机,不能用PWM调速。

这是直流无刷电机,转速由电机内部的振荡器频 ...

那两线的风扇要调速  怎么做啊?没有PWM调速线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两线的风扇要调速  怎么做啊?没有PWM调速线的话

2个方案:
1、用PWM驱动MOSFET,用电感+电容+二极管,输出不同的电压来调速。
2、用一个简单便宜的BUCK DC-DC IC来实现,PWM调整输出电压。
这两种方法我都用过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个方案:
1、用PWM驱动MOSFET,用电感+电容+二极管,输出不同的电压来调速。
2、用一个简单便宜的BUCK ...

还要电感?第一个电路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