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0, P3.1]直接连到电脑USB,传统串口通信

楼主(2023-03-02):
USB-CDC是最简单的串口,最强大的串口,最可靠的串口,硬件CRC自动校验
如何[P3.0, P3.1]直接连接到电脑USB口进行传统串口通信,彻底【省掉昂贵的USB转串口芯片】

下图,这个就是串口/USB-CDC虚拟串口 跟电脑直接通信,不需要昂贵的【USB转串口】芯片

可以继续使用如下串口助手/USB-CDC虚拟串口助手

如下最快的STC 1T 8051, 32位8051 都可以实现USB-CDC就是串口:
STC8H8K64U-45MHz-TSSOP20, RMB1.9;
                               LQFP32/48/64, PDIP40, QFN64/48/32 全系列封装现货供应;
STC32G12K128-TSSOP20, RMB3.5
                       LQFP64/48/32, PDIP40, QFN64/48/32 全系列封装现货供应;
超级简单的STC USB-CDC虚拟串口:
当单片机需要和电脑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时,首选一般都是串口通讯。
STC32G系列单片机内置USB控制器和收发器,当用户代码中嵌入USB-CDC虚拟串口代码后,
使用USB线将单片机【P3.0/D-, P3.1/D+】与电脑USB直接相连接,在电脑端就可识别出【USB-CDC虚拟串口】,

【USB-CDC 是最简单的串口,是最强大的串口,最可靠的串口,硬件CRC自动校验】
USB-CDC虚拟串口和传统串口相比有如下优点:
△  数据传输更快:USB-CDC虚拟串口忽略传统串口的波特率,
    传输速度的比特率为全速USB的通讯速度12M bps(即每秒12M位)
△  使用更简单便捷:USB-CDC虚拟串口忽略传统串口的起始位、停止位等冗余信息
△  数据传输更可靠:USB-CDC虚拟串口丢弃传统串口简单的软件奇偶校验机制,采用高可靠的CRC校验!
    USB-CDC虚拟串口数据传输时有USB硬件CRC校验,以及校验出错重传机制,确保数据100%正确
△  自动缓存数据:USB-CDC虚拟串口会自动缓存数据。单片机在没有处理完成上位机下传的上一笔数据时,
    如果此时上位机又有新的数据下传,虚拟串口会自动将新的数据缓存,从而保证数据100%不会丢失或被覆盖。

USB-CDC就是串口,网友问:
问题1. 上位机使用C#或VB编程,使用其带有的串口通讯控件可以与采用USB-CDC通讯的STC32G收发数据吗?
答:
===USB-CDC串口在PC端的使用和普通串口一模一样
===C#/VB的串口控件访问USB-CDC虚拟串口的方式和访问普通串口一样
===如果不使用STC32G的USB-CDC虚拟串口当BRIDGE/USB-CDC再转串口,则可以忽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参数
问题2. C#或VB编程的串口控件如何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参数?
答:
====USB-CDC虚拟串口,不用管:【波特率、奇偶校验】

USB-CDC虚拟串口:不管波特率,不管奇偶校验位!
1,不管波特率,USB-CDC是12M bps的固定速度通信;
2,不管奇偶校验位,USB-CDC通信无奇偶校验位